[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TC3XX芯片之MCU时钟配置实战精华总结

楼主(2024-06-25):
概述

当我们使用需要用到时钟的外设时,基本都需要对MCU驱动模块进行配置。驱动程序提供AUTOSAR指定的运行时服务接口。MCU驱动模块负责以下工作:
完成AUTOSAR上层组件指定的时钟、复位和静态低功耗模式功能配置。
Trap功能的配置。
配置 BASIC 驱动程序所涉及的GTM、CCU6 和GPT12的全局特性。
为定时器IP的其他驱动程序提供库支持 - GTM、CCU6、GPT12和STM。
模拟转换器所需的相位同步器配置。
符合AUTOSAR规范的Runtime APIs,用于时钟、复位、低功耗管理和RAM初始化。
用于Trap管理的Runtime APIs。
本文的参考资料见下表。

下图为MCAL驱动模块涉及的软硬件接口关系图。

本次配置主要描述MCU本身需要配置的功能(主要为系统时钟),牵扯到独立功能的诸如GTM部分我们会在单独介绍其功能时描述对应MCU需要完成的配置。MCAL针对不同的驱动模块的配置项根据功能进行了容器的划分,下面是后边配置涉及的容器。

MCU配置

我们首先打开EB,导入Mcu与McalLib(McalLib里面的函数会贯穿整个MCAL)。本文只介绍MCU本身需要配置的部分。

本次配置的主要目标是完成芯片的时钟配置。板卡为英飞凌提供的KIT_A2G_TC397XA_TFT。涉及的软件包括:
EB-tresos:用于生成动态代码,具体工程搭建参考《【AUTOSAR MCAL】MCAL基础与EB tresos工程新建》。
HighTech:用于编译生成elf文件,具体的工程搭建参考《【MCAL】HighTec集成TC3xx对应MCAL的Demo》。
UDE 5.2:用于下载和调试程序。
需要注意的是MCU配置尤其是时钟这块儿的依赖项比较多,建议先使用MCAL EB-tresos Demo中的配置,需要特殊处理时钟分频系数或者某模块的时钟时,再单独修改,路径为:MC-ISAR_AS422_TC3xx_BASIC_2.20.0\DemoWorkspace\McalDemo\TC39B\1_ToolEnv\2_Tresos\AS422\DemoApp\config\Mcu.xdm。

General:McuGeneralConfiguration

下图为General配置界面,需要修改的一个配置选项如下。

McuSafetyEnable:因为我们的DEM没有对应的配置,所以我们需要关闭安全检查,否则报错生成动态代码会报错。
其余的选项根据功能开发需要选宏开关即可,我们这里直接采取默认的选项即可。需要着重理解的选项如下:
McuInitClock:Mcu_InitClock API可用,用作初始化芯片时钟。
McuMainOscillatorFrequency :外部部晶体或陶瓷谐振器频率为20Mhz。
McuOscillatorMode:芯片时钟源是外部晶体或陶瓷谐振器模式。
General:McuModuleConfiguration

这部分为MCU模式相关的通用配置,我们暂时不需要改动。

McuResetSettingConf

此部分包含芯片复位的配置,这部分我们需要修改的配置如下。
McuSWResetConf ::软件复位选择导致的,有系统复位与应用复位,这里选择应用复位,应用复位后芯片的所有外设、CPU和部分SCU寄存器会回到初始状态,其他部分(如RAM,时钟)状态维持不变,影响范围比系统复位要小,也因此应用复位耗时最短。因为APP跳转Boot的是通过软件复位来实现的,为了保持编程标志位在RAM中的值,需要选择应用复位。
McuSTMxResetOnApplResetEnable :STM定时器的计数值会在清零,重新计数。

McuTrapSettingConf

这部分功能为各核心Trap使能相关配置,我们暂时不需要改动。

McuClockSettingConfig

这里是Mcu时钟配置的容器,其中主要包含了以下一些容器。

时钟系统本身是由不同的构建块组成的时钟树,下面是几个构建块包含的内容。
Clock Source:时钟树源头,可以是外部晶振或者内部系统时钟。
Clock speed up-scaling:时钟的缩放部分,主要由PLL(锁相环)构成。
Clock distribution:时钟分配,由CCU负责。
Individual clock configuration:单独的时钟配置,针对片内外设(Peripherals)。

McuSystemPllSettingConfig

此容器包含系统锁相环的配置,主要完成对时钟源晶振频率的倍/分频,从而达到配置的频率。下图为系统PLL功能逻辑图。

需要注意的配置如下。
McuClockReferencePointFrequency0:系统时钟,它的计算公式为Fpll =( (Fosc * (McuNDivider + 1)) / ((McuK2Divider+1)*(McuPDivider+1)))。

McuPeripheralPllSettingConfig

此容器包含外设PLL的配置,下图为对应的功能逻辑图。

这里我们主要关注下面的配置项。

McuClockReferencePointFrequency1 (dynamic range):外设时钟1,Fpll1 =( (Fosc * (McuNDivider + 1)) / ((McuK2Divider+1)*(McuPDivider+1)))

McuClockReferencePointFrequency2 (dynamic range):外设时钟2,Fpll2 =( (Fosc * (McuNDivider + 1)) / ((McuK3Divider+1)*(McuPDivider+1)))

McuPllDistributionSettingConfig

这个容器包含在时钟树内的各种片内外设时钟配置。

这里需要我们首先注意的是以下的配置。
McuClockDistributionInpClockSel:将备用时钟或者PLLx选为时钟分配单元输入,这里选用的是PLLx。
McuLowPowerDivValue:这个参数定义了低功率分频特性是否启用。这里为不启用。
剩下的配置则对应了各个片内外设,我们用到哪里就需要关注那部分。

McuExternalClockOutputConfig

包含MCU外部时钟的配置参数,因为我们用的是外部晶振,这里就不涉及了。

McuClockMonitorConfig

这个容器定义了TC3xx时钟监视的配置,这里我们不需要改动。

McuModeSettingConf

这个容器主要包含Mcu不同模式的配置集合。主要需要我们关注的为:

McuMode:当前配置集合为空闲模式的集合,用于正常的程序运行。1为睡眠模式,2为待机模式。

McuDemEventParameter

这是一个容器,用于引用 DemEventParameter元素,这些元素使用Dem_ReportErrorStatus() API,以防发生相应的错误。EventId 取自引用的DemEventParameter的DemEventId符号名称。容器中提供了标准化错误,并且可以通过特定于供应商的错误引用进行扩展。这部分我们不需要修改。

McuRamSectorSettingConf

此部分容器包含初始化设置一部分RAM区域,通过Mcu_InitRamSection()函数来实现,我们没有使用。

McuResetReasonConf

这里在配置完芯片类型,建立MCU模块,这部分重启原因配置就会生成了。用户可以通过Mcu_GetResetReason()获取重启原因。

MCU驱动使用与调试

MCU驱动使用主要涉及的是系统时钟的初始化,首先调用Mcu_Init()初始化MCU通用配置,然后调用Mcu_InitClock()初始化芯片的时钟部分,最后使用Mcu_GetPllStatus()获取PLL状态,相位锁定之后(频率稳定),表示初始化完成,调用Mcu_DistributePllClock()将PLL时钟作为MCU时钟的源头。代码实现如下。

工程准备好之后,编译生成.elf文件然后将PLS正确与开发板相连(JTAG接口),然后打开UDE,与PLS连接上之后下载程序到办卡上,在Mcu_DistributePllClock ()接口前设置断点,如果能跑到这句话能初步说明PLL锁相环生成系统成功是OK的。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geek_liyang/article/details/135119504

网友A:
英飞凌TC3XX芯片之MCU时钟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

网友B:
英飞凌TC3XX系列芯片是一款高性能的汽车级别微控制器单元(MCU),在配置MCU时钟时需要注意时钟源这方面

网友C:
TC3XX芯片通常支持多种时钟源,包括内部振荡器、外部晶体振荡器等。在配置时需要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并根据具体应用需求进行配置

网友D:
根据应用需求,需要配置时钟的分频系数,以获得所需的时钟频率。这通常涉及到主时钟、外设时钟等的分频设置

网友E:
对于需要高稳定性的应用,如汽车电子系统,需要确保时钟源的稳定性和精度,通常需要进行外部晶振的校准和配置

网友F:
在某些应用场景下,可能需要在运行时切换时钟源或者时钟频率,需要注意切换时的时序和稳定性

网友G:
对于需要低功耗的应用,需要合理配置时钟以降低功耗,包括选择低功耗时钟源、关闭不需要的时钟模块等

网友H:
在配置TC3XX芯片的MCU时钟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硬件设计规范进行配置,确保时钟系统的稳定性、精度和功耗符合要求

网友I:
建议参考英飞凌提供的官方文档和参考设计,以获得更详细的配置指导

网友J:
话说,直接用官方的例程进行修改多好啊

网友K:
他们没有时钟配置工具吗?

网友L(2024-08-27):
需要对 MCU 驱动模块进行详细配置。

网友L:
还要配置陷阱功能,以便在发生异常或错误时能快速响应并处理。

网友M:
英飞凌TC3XX芯片是一款高性能的微控制器(MCU),它采用了Aurix™ 32位多核微控制器架构。TC3XX系列芯片的时钟系统非常复杂,提供了多种时钟源和配置选项,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网友N:
通过修改时钟控制寄存器(如RCC_CFGR)来配置时钟树,包括PLL(锁相环)的使能与配置、系统时钟的选择与分频等。PLL的配置是其中的关键步骤,它涉及输入频率的选择和输出倍频因子的设定,直接影响到系统主时钟的频率。

网友O:
TC3XX芯片内的时钟分发网络负责将选定的时钟信号分配给不同的外设和核心模块。这包括AHB总线矩阵、APB总线以及各种外设模块。正确配置这一网络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网友P:
对于MCU来说,时钟配置是非常基础但又至关重要的部分

网友Q:
在选择外部时钟源时,务必注意其稳定性和精度,以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网友R:
TC3XX芯片通常包含多个时钟源,如HSE(外部高速晶振)、HSI(内部高速RC)、LSE(外部低速晶振)和LSI(内部低速RC)等。每种时钟源都有其特定的应用场景和优缺点,比如外部晶振提供更准确的时钟信号,而内部RC则成本更低且易于集成。

网友S:
使用英飞凌提供的官方SDK和开发工具,简化时钟配置过程,提高代码质量。

网友N:
TC3XX芯片的时钟系统包含多个时钟树,包括系统时钟树、AHB时钟树、APB时钟树等。

网友T:
英飞凌TC3XX系列芯片是一款高性能、低功耗的32位微控制器(MCU),广泛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中。时钟配置作为MCU初始化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到系统的性能和功耗。

网友U:
// 使能电源管理模块
PMM->CR |= PMM_CR_PME;

// 配置外部晶振
OSC->CR = OSC_CR_XTAL(1) | OSC_CR_FREQ(1); // 假设使用12MHz外部晶振
while (!(OSC->SR & OSC_SR_LOCK)); // 等待晶振稳定

// 配置PLL
PLL->CR = PLL_CR_PLLSRC(1) | PLL_CR_PLLM(1) | PLL_CR_PLLN(10); // 输入1分频,输出10倍频
while (!(PLL->SR & PLL_SR_LOCK)); // 等待PLL锁定

//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PLL
SYSCON->CCR |= SYSCON_CCR_PLLSEL;

// 使能GPIO时钟
SYSCON->APBBUS1 |= SYSCON_APBCLK_GPIO_CLK;

// 初始化其他外设时钟...

网友V:
TC3XX系列时钟电路允许两种外部时钟源。第一种是外部直接时钟源,通过其他芯片或电路直接进行时钟Tick输入。第二种是采用石英或陶瓷晶振,通过电路连接实现时钟源输入。此外,还有一个内置的备用时钟,可以在主时钟异常时使用

网友W:
现在MCU都在往图形化配置工具发展啊

网友X:
时钟配置很详细,挺好用的这个软件

网友Y:
MCU时钟配置的初始化步骤通常包括:

调用Mcu_Init()函数初始化MCU通用配置。
调用Mcu_InitClock()函数初始化芯片的时钟部分。
使用Mcu_GetPllStatus()函数获取PLL状态,确保相位锁定(频率稳定)后,表示初始化完成。
调用Mcu_DistributePllClock()函数将PLL时钟分配给需要的模块。

网友Z:
时钟分配单元(CCU)负责将时钟信号分配给不同的系统模块。TC3XX提供了三个主时钟域,通过连接和分频配置分配给各个模块。

网友AA(2024-11-30):
MCU驱动模块还需要实现符合AUTOSAR规范的运行时服务接口.以供上层应用和其他驱动程序调用。

网友AB:
时钟是基础

网友AC:
换句话说,直接用官方的套路做改动会有多好?

网友AD:
选择外部时钟源时,要注意其稳定性和准确性,以确保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AE:
现在单片机正在向图形化组态工具发展

网友AF(2025-01-11):
现在Cs正在向图形化配置工具发展,

网友AG:
软件复位选择导致的,有系统复位与应用复位,这里选择应用复位

网友AG:
GTM、CCU6、GPT12和STM

网友AH:
软件复位选择导致系统复位和应用程序复位。在此选择应用程序重置

网友AG:
很有用的资料,学到不少

网友AG:
引用 网友N:
通过修改时钟控制寄存器(如RCC_CFGR)来配置时钟树,包括PLL(锁相环)的使能与配置、系统时钟的选择与分 ...

主频有多少

网友AG:
引用 网友R:
TC3XX芯片通常包含多个时钟源,如HSE(外部高速晶振)、HSI(内部高速RC)、LSE(外部低速晶振)和LSI(内 ...

内部hsi的精度咋样?

网友AI:
非常有用的信息,学到了很多

网友AJ:
MCU时钟配置很有必要

网友AK(2025-02-28):
MCU驱动模块需要配置不同的时钟源,以确保系统和外设能在合适的频率下工作。

网友AL:
在切换时钟源或频率时,注意保持时序准确性及系统稳定性至关重要

网友AM:
改官方的例程,省时省力,还能避免很多坑。这样操作,简直事半功倍!

网友AN:
现在还是习惯用软件直接配时钟。

网友AO:
MCU正逐渐采用图形化配置工具,使设置和编程更加直观简便。

网友AP:
这可以帮助系统及时捕获异常,减少损失,确保运行顺畅。

网友AQ:
这个软件里的时钟设置真的很全面,简单好用。

网友AR:
按照官方的套路改动,稳稳当当,可能效果会更好。

网友AS:
MCU的时钟配置就像搭房子的地基,虽然基础但超级重要,不能出一点差错。

网友AT:
选时钟源要选合适的晶振,晶振有误差影响系统可大了!

网友AU:
看英飞凌手册和设计样例,了解具体设置。

网友AH:
官方SDK和工具能自动优化时钟配置,减少手动错误,提升代码整洁度。

网友AI:
图形化配置工具让cs配置更直观,新手也能轻松上手。

网友AV:
英文缩写太多了,理解起来头疼。

网友AV:
使用内部的振荡器和外部的晶振,哪个精度高、配置方便?

网友AW:
英飞凌TC3XX芯片之MCU时钟配置

网友AX(2025-04-07):
明确mcu型号和驱动模块类型,然后根据数据手册配置引脚、时序、波特率等参数。

网友AY:
给MCU选对时钟源很重要,它决定了系统和外设运行的快慢。

网友AZ:
非常详细的英飞凌TC3XX芯片时钟配置指南,对于我们这些嵌入式开发者来说,这样的实战总结非常有帮助。感谢分享!

网友AD:
选时钟源要稳准,别让系统时钟不稳定

网友BA:
图形化配置工具很方便

网友BB:
选择了应用程序重置,系统会保持运行,仅程序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BC:
非常详细的英飞凌TC3XX芯片时钟配置教程,对于我们这些嵌入式开发者来说,这类实战经验分享太有价值了!

网友BD:
非常详细的英飞凌TC3XX芯片时钟配置教程,对于我们这些嵌入式开发者来说,这样的实战总结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