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CAN中断接收几次之后停止响应中断

楼主(2024-06-25):
NG32G430的CAN 通讯,用中断来接收数据,接收几次之后就停止响应中断,开始几次接收到的数据也正确

网友A:
是不是没清除相应的标志位啊

网友B:
确认发送方是一致在发送的吗?没戏收到数据后,清除中断标志。仔细看看子的程序,想想流程有没有问题。

网友C(2024-08-28):
每次进入中断处理函数后,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位。如果中断标志位未清除,CAN 控制器将无法触发下一次中断。

楼主:
问题解决,是初始化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是初始化不对

初始化不正确刚开始怎么会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