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Secure IoT:700 MHz 高性能 MCU

楼主(2024-06-25):
印度初创公司Mindgrove发布该国第一颗自主设计并商业化的MCU Secure IoT,Secure IoT微控制器集成了多个复杂单元,旨在确保各种物联网应用的高性能、强大的安全性和多功能性。

该微控制器以Shakti C-Class 处理器为核心,这是一款速度高达 700 MHz 的 64 位 RISC-V 单核处理器。 该处理器的特点是处理复杂计算的效率和能力。 Secure IoT 的峰值功耗保持在 200 mW 以下。
包括一个 16 KB 指令缓存和一个 16 KB 数据缓存,两者都配备了纠错码 (ECC) 以防止数据损坏。 该器件的存储器配置还包括 128 KB 静态 RAM、启动只读存储器 (ROM) 以及通过 Quad SPI 上的就地执行 (XIP) 闪存进行扩展存储的选项(最高支持 512 MB)以及PSRAM。
Secure IoT微控制器配备了一整套系统管理组件。 其中包括锁相环 (PLL)、通用定时器、用于系统恢复的看门狗定时器、用于管理多个中断源的可配置中断控制器 (PLIC) 以及用于定时器和软件中断的核心本地中断器 (CLINT)。 外设支持广泛,具有多个串行协议接口,例如四个 SPI、两个 I2C 和三个 UART 通道,以及 32 个通用 I/O 引脚和专用外设,例如脉宽调制器 (PWM) 和高分辨率5 MSPS 的数模转换器 (ADC)。

Secure IoT SoC 不仅代表了印度的技术进步,也是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工具。 RISC-V 的灵活性和可访问性使 Mindgrove能够根据特定的市场需求和安全要求定制 SoC,而不受版税或其他许可限制。

网友A:
现在一个芯片要是倒700M是属于MCU还是啥?

网友B:
这芯片感觉性能很强啊

网友C:
内置硬件加密加速器,支持AES、RSA、ECC等加密算法,以快速执行加密操作,减少CPU负载

网友D:
功耗好像不高的样子,我看是200mW以下

网友E:
一般来说,这种可以做个小嵌入式主机了

网友F:
Secure IoT微控制器是一种专为物联网(IoT)设备设计的高安全性微控制器。它们集成了多种安全功能,以保护设备免受各种网络攻击和物理攻击

网友G:
这芯片会提供高质量的随机数,用于密钥生成和其他安全应用

网友H:
集成安全存储区域,用于存储密钥、证书和其他敏感数据,这些区域通常具有防篡改和加密保护

网友I:
检测物理篡改尝试,如打开设备外壳、切割线路等,并触发相应的安全响应,如擦除敏感数据

网友J:
通过硬件隔离技术,将关键的安全功能与常规处理单元隔离开来,防止侧信道攻击

网友K(2024-07-27):
能跑XP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