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百问网全志D1h开发板MIPI屏幕触摸功能适配

楼主(2024-06-25):
硬件了解
首先,还是从官方提供的资料,可以了解MIPI LCD对应的接口信息:
17141906868718774×1288 133 KB

触摸功能涉及到DSI_SCL、DSI_SDA、TP_INT、TP_RESET。
从芯片的引脚图里面,可以了解到:
171419078319901356×880 190 KB

其中:
  • DSI_SCL、DSI_SDA使用的是PB0、PB1
  • TP_INT和TP_RESET使用的是:PB6、PB4
设备树修改
参考 嵌入式开发问答社区100ASK_V853-PRO开发板支持4寸MIPI屏 进行设备树修改。
设备树文件:
tina-d1-h/device/config/chips/d1-h/configs/nezha/linux-5.4/board.dts
  • 检查设备树中的twi2_pins_a、twi2_pins_b的配置:
        twi2_pins_a: twi2@0 {                pins = "PB0", "PB1";                function = "twi2";                drive-strength = <10>;        };        twi2_pins_b: twi2@1 {                pins = "PB0", "PB1";                function = "gpio_in";        };
确保其中引脚与前面硬件了解中的一致。
  • 修改触摸屏的配置:
&twi2 {        clock-frequency = <400000>;        pinctrl-0 = <&twi2_pins_a>;        pinctrl-1 = <&twi2_pins_b>;        pinctrl-names = "default", "sleep";        dmas = <&dma 45>, <&dma 45>;        dma-names = "tx", "rx";        status = "okay";        ctp@38 {                compatible = "focaltech,fts";                reg = <0x00000038>;                status = "okay";                interrupt-parent = <&pio>;                interrupts = <PB 6 IRQ_TYPE_LEVEL_LOW>;                focaltech,reset-gpio = <&pio PB 4 GPIO_ACTIVE_HIGH>;                focaltech,irq-gpio = <&pio PB 6 IRQ_TYPE_LEVEL_LOW>;                focaltech,max-touch-number = <5>;                focaltech,display-coords = <0 0 800 480>;                focaltech,reg_vdd = <0x0000001f>;                focaltech,reg_avdd = <0x0000001f>;                #touchscreen-inverted-x = <0x00000001>;                #touchscreen-inverted-y = <0x00000001>;        };};
确保其中引脚与前面硬件了解中的一致。
驱动程序
如果不修改驱动程序,触摸功能也能使用上,但是x轴是左右反向的,y轴也是如此,在设备树中不能定义处理,需要修改驱动程序。
具体如下。
驱动文件:
lichee/linux-5.4/drivers/input/touchscreen/focaltech_touch/focaltech_core.c
修改xy坐标返回值:
# 默认:                        input_report_abs(data->input_dev, ABS_MT_POSITION_X, event->au16_x);                        input_report_abs(data->input_dev, ABS_MT_POSITION_Y, event->au16_y);# 修改为:                        input_report_abs(data->input_dev, ABS_MT_POSITION_X, 480-event->au16_x);                        input_report_abs(data->input_dev, ABS_MT_POSITION_Y, 800-event->au16_y);
因为屏幕是480x800的,所以直接用对应的宽高减去获得的值即可。
配置修改
  • 通用配置修改:
make menuconfig
选择:Kernel modules > Input modules -> kmod-input-core

  • 选择:Kernel modules > Input modules -> kmod-touchscreen-focaltech
  • # 其他触屏不选
  • 171419151724061352×848 238 KB

    • 内核配置修改:
    make kernel_menuconfig
    选择:Device Drivers > Input device support > Touchscreens -> Focaltech Touchscreen
  • # 其他不选
  • 171419161689691400×860 202 KB

    编译烧录
    修改完成后,就可以进行编译打包make -j16 && pack,最终结果如下:
    171419170463361012×392 85.9 KB

    然后使用烧录工具进行烧录即可。
    MIPI LCD测试
    将 MIPI LCD和板子连接好,注意连接正确:
    然后用adb shell或者串口连接进行操作。
    • 查看系统连接的触摸设备:
    cat /dev/input/
    17141919215450972×224 41.9 KB

    从上面的输出可以看到event2,表示识别到了。
    再看看系统启动输出信息中,对应的适配信息:
    dmesg | grep -A4 -B4 fts
    171419199157021434×420 174 KB

    可以看到,已经成功适配,没有出错信息。
    • 直接查看设备返回信息检查触摸是否有效:
    cat /dev/input/event2  | hexdump -x
    执行后,点击屏幕任一位置,有返回,说明能够接收到触摸数据了:
    171419218251211030×504 181 KB

    • 屏幕校准
      初次使用屏幕时,需要进行屏幕校准,确保点击位置准确,以免发生偏差。
    ## 触屏校准export TSLIB_CALIBFILE=/etc/pointercalexport TSLIB_CONFFILE=/etc/ts.confexport TSLIB_PLUGINDIR=/usr/lib/tsexport TSLIB_CONSOLEDEVICE=noneexport TSLIB_FBDEVICE=/dev/fb0export TSLIB_TSDEVICE=/dev/input/event2ts_calibrate
    执行后,输出如下:
    17141922781640848×304 86.3 KB

    此时屏幕显示如下:
    171419243901911706×1279 231 KB

    点击左上角的那个 + ,又会出现下一个,依次点击:左上、右上、右下、左下、中间,最后黑屏。
    输出信息如下:
    17141925250949964×498 87.2 KB

    点击的时候,如果点左上角,发现X值是400+,Y值是700+,那铁定是前面的驱动文件没有修改或者修改不对,或者修改了没有重新编译烧录。
    校准完成后,重启生效:
    sudo reboot -d 0
    • 使用lvgl测试用例
      在使用lv_examples之前,需要做一些修改,使得触摸使用/dev/input/event2
      文件:
    ~/tina-d1-h/package/gui/littlevgl-8lv_examples/src/lv_drv_conf.h
    修改:
    define EVDEV_NAME   "/dev/input/event2"
    修改完成后,重新编译烧录即可。
    然后,使用 lv_examples进行测试:
    lv_examples 9999
    会输出如下结果,表示有5个测试用例可用:
    image780×244 24.6 KB

    大家可以依次测试看看效果如何。
    这里就展示lv_examples 0,结果如下:
    17141928400692752×170 38.6 KB

    屏幕显示如下:
    171419289341911706×1279 310 KB

    左右滑动,上下滑动,或者点击屏幕上的输入位置,就能够进行操作了。
    触摸操作的时候,如果发现上面点了下面动,下面点了上面动,或者滑动刚好和实际方向相反,那铁定是前面的驱动文件没有修改或者修改不对,或者修改了没有重新编译烧录。
    现在,屏幕适配好了,触摸也适配好了,后面就可以学学LVGL,来进行界面和互动设计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