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ZET6内部ADC2有没有

楼主(2024-06-25):
使用官方的库函数,ADC2根本无法初始化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data_parameter;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2);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1);

         /*配置PF*/
         gpio_init(GPIOF,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 ADC DMA_channel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 DMA_CH4);

   /* initialize DMA single data mode */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addr  = (uint32_t)(&ADC_RDATA(ADC2));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addr  = (uint32_t)(&ADC2_ConvertedValue);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16BIT;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16BIT;
   dma_data_parameter.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data_parameter.number       = M1*N1;
   dma_data_parameter.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DMA1, DMA_CH4, &dma_data_parameter);
   dma_circulation_enable(DMA1, DMA_CH4);

   /* enable DMA channel */
   dma_channel_enable(DMA1, DMA_CH4);

   /*ADC配置*/
         adc_deinit(ADC2);

         /* ADC mode config */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ADC contineous function enabl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2, ADC_CONTINUOUS_MODE, ENABLE);
   /* ADC scan mode disabl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2, ADC_SCAN_MODE, ENABLE);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2, ADC_DATAALIGN_RIGHT);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2, ADC_REGULAR_CHANNEL, M1);

   /*ADC0规则通道配置*/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2, 0, ADC_CHANNEL_7,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2, 1, ADC_CHANNEL_8,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2, 2, ADC_CHANNEL_6,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2, 3, ADC_CHANNEL_5,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2, ADC_REGULAR_CHANNEL, ADC0_1_2_EXTTRIG_REGULAR_NONE);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2, 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ADC2);
   delay_ms(1);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2);

   /* ADC DMA function enable */
   adc_dma_mode_enable(ADC2);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2, ADC_REGULAR_CHANNEL);

楼主:
没人回答吗?有原厂的技术支持吗?

楼主:
我进行单步调试观察,发现ADC2寄存器的值不能被改变,一直是0

网友A(2024-07-31):
确保你选择的 DMA 通道 (DMA_CH4) 和 ADC2 的 DMA 通道匹配。

网友B:
调试怎么看寄存器值啊

楼主(2024-12-18):
结贴,问题已解决,原因是购买的元件是假货,谢谢!!!

网友C:
GD32F103ZET6是否包含ADC2。如果仅支持ADC1,则所有对ADC2的引用都需要替换为ADC1。

网友D:
在代码中添加错误处理逻辑,以便在初始化失败时能够检测到问题。

网友E:
应先初始化ADC,然后配置DMA。在ADC配置完成后,再启用DMA功能。

网友F:
启用了扫描模式和禁用了扫描模式,这是矛盾的。您应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一种模式。

网友G:
DMA配置特别是外设地址(periph_addr)和内存地址(memory_addr)。对于ADC,外设地址通常是ADC数据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H:
验证DMA通道是否与ADC正确连接。

网友C:
在启用ADC之前,确保完成校准。但在一些情况下,校准可能需要在ADC首次启用之前和之后都进行。

网友I:
查阅GD32F103ZET6的参考手册,特别是与ADC和DMA相关的部分。

网友J:
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K:
使用调试器逐步执行代码,观察寄存器值和DMA、ADC的状态变化。检查是否有任何硬件连接问题,如ADC输入引脚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L:
检查是否有任何固件更新或错误修正可用于您的开发环境。

网友M: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