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微电子MM32F5330测评】3.通过USART和上位机通信,向SPI_FLASH写入接收的数据

楼主:
前言
MM32F5330评估板上搭载有25q80是一个1M BYTE的flash,还有多个UART、USART、LPUART资源。所以可以实现串口和PC机通讯,然后将获得的信息写入FLASH。用框图示意如下:

所有示例中printf重定向到UART1(PB6),所以UART1做DEBUG UART再好不过。USART1中用到了RX(PA10)。

PYTHON上位机
import serial
import struct
import time

# 串口配置
SERIAL_PORT = 'COM14'  # 或者 '/dev/ttyUSB0' 在Linux/Mac上
BAUDRATE = 115200

# 创建串口连接
ser = serial.Serial(SERIAL_PORT, BAUDRATE, timeout=1)

# 固定的4位字符
fixed_header = bytes([0xAA, 0x55, 0xAA, 0x55])

fixed_tailer = bytes([0x0D, 0x0A])

#发送批次
transmission_count=0
#发送长度
data_length=0

# 打开二进制文件
with open('gb2312_80.bin', 'rb') as file:
    # 读取并发送数据,直到文件结束
    while True:
        # 读取128字节(如果文件末尾不足128字节,则读取剩余部分)
        data = file.read(128)
        data_length=len(data)
        # 如果没有数据可读(文件结束),则退出循环
        if not data:
            break

        # 拼装message
        message = struct.pack('!4sHH128s2s', fixed_header, transmission_count, data_length, data,fixed_tailer)

        # 通过串口发送数据
        print(data)
        ser.write(message)
        transmission_count+=1
        # 休眠0.1秒
        time.sleep(0.1)

# 关闭串口连接
ser.close()
file.close()
print("Data sending completed.")
PYTHON程序读取gb2312_80.bin文件,按照自定义报文格式发送给MCU。
1、报文格式

2、用了struct.pack进行打包
3、import serial,用serial负责串口

MCU端程序
0、接收数据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Buffer[138];        //4+2+2+128+2
    uint16_t Length;
    uint16_t CurrentCount;
    uint8_t CompleteFlag;
} USART_RxTx_TypeDef;

1、USART阻塞式接收上位机信息
void USART_Polling_Sample(void)
{
    uint8_t Data = 0;
    uint16_t i = 0;
    uint8_t offset;
    uint8_t buff[128];
    memset(buff,0,128);

    //printf("\r\nTest %s", __FUNCTION__);

    USART_Configure(115200);

    while (1)
    {
        if (SET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RxStruct.Buffer[USART_RxStruct.CurrentCount++] = Data;

            if(USART_RxStruct.Buffer[USART_RxStruct.CurrentCount-2]=='\xd'&&  \
            USART_RxStruct.Buffer[USART_RxStruct.CurrentCount-1]=='\xa')
             {

                   if(strncmp((char*)USART_RxStruct.Buffer,"test",4)==0){
                     printf("received test\r\n");
                     SPI_Master_FLASH_Polling_Sample();
                   }
                   else if(strncmp((char*)USART_RxStruct.Buffer,"help",4)==0){
                     //向UART1输出
                     printf("help command list\r\n");
                      printf("1.abc\r\n");
                   }
                   else if(strncmp((char*)USART_RxStruct.Buffer,"\xAA\x55\xAA\x55",4)==0){
                      //输入为0xAA55AA55时,为写flash命令
                      processFlashCommand((uint8_t*)(USART_RxStruct.Buffer+4));                //传递第5个字节指针地址
                   }
                   else if(strncmp((char*)USART_RxStruct.Buffer,"read",4)==0){
                       offset=USART_RxStruct.Buffer[4]-48;        //ASCII->数字
                       memset(buff,0,128);

                      SPI_FLASH_FastRead(offset*128,buff,128);
                      for(i=0;i<128;i++)
                      {
                           if (0 == (i % 8))
                          {
                                printf("\r\n");
                          }
                          printf("0x%02x ",buff[i]);
                       }
                     }
                     else{
                          //向UART1输出
                          printf("Not Command! you can send help\r\n");
                     }

                          USART_RxStruct.CurrentCount=0;
                          USART_RxStruct_ClearBuffer();
                  }
          }

     }
}

接收的信息如果末尾是0x0D,0x0A(回车换行),判断是否带有命令字段:test、help、\xAA\x55\xAA\x55、read
如果头4个字符为0xAA,0x55,0xAA,0x55,即为PYTHON上位机发来的信息,跳转到processFlashCommand处理

2、processFlashCommand处理程序
void processFlashCommand(uint8_t* rxData)
{
        uint16_t offset,length;
        uint16_t i=0;

        uint8_t *pBuff=rxData;
        offset=pBuff[0];
        offset=offset<<8;
        offset|=pBuff[1];

        length=pBuff[2];
        length=length<<8;
        length|=pBuff[3];

        //每次发送128个字节,发送32次为4k,1个扇区4k,需要先擦除扇区在写入
        if(offset%32==0) SPI_FLASH_SectorErase(offset/32);
        //写flash
        SPI_FLASH_PageProgram(offset*128,pBuff+4,length);
        printf("write flash:offset:%d,length:%d\r\n",offset*128,length);

}

写flash用了SPI_FLASH_PageProgram函数,在SPI例程里有这个函数。
注意写之前一定要先对扇区做擦除操作,由于一个扇区是4k,而每次传过来的数据是128,所以每32次接收执行一次擦除扇区。

总结
1、还提供了接收串口"read"命令,格式是:
read0:可以显示flash中0-127地址的数据;
read1:可以显示flash中128-255地址的数据;
以此类推,用来查看写的数据是否正确。下面演示的是PC通过USART1发送read0,通过UART1接收read命令的返回结果,通过结果与原文件比对,可知写flash是否成功。

2、前面所做,相当于在FLASH中烧录了一个字库文件gb2312_80.bin,为以后用LCD显示汉字做好准备。

网友A(2024-06-25):
我的板子也收到了,还没来得及测试

网友B:
还有板载flash不错嘛

网友C:
片内有几个flash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