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1302调试时卡死解决办法

楼主(2024-06-25):
使用Keil调试XMC1302时,突然卡死,点击什么都没有反应,然后使用任务管理器结束Keil,然后无法进入Debug模式。
这个时候先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芯片是否被识别,没有识别到就拔出等芯片完全断电再重新插入,还是识别不出来的话就要检查电路了,
识别到后再使用XMCFlash连接芯片然后使用擦除功能,最后再使用Keil,发现又能调试了。

网友A:
keil软件的问题

网友B:
我也经常出现,有时得重启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