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的挂起模式

楼主(2024-06-25):
在使用XMC调试程序停在断点的时候,部分外设还是会继续运行,比如PWM输出,想要在程序停止时外设也停止,则需要打开挂起模式,如下图所述。

网友A:
使用XMC调试程序停在断点的时候,部分外设还是会继续运行

网友B:
挂起模式是个硬件功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XMC调试程序停在断点的时候,部分外设还是会继续运行

我认为是停在断点了,仿真软件在与MCU实时连接获取实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