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机编码器常用的芯片有哪些?

楼主(2024-06-25):
电机编码器常用的芯片有哪些?想做一个电机驱动。

网友A:
做驱动找编码器芯片干啥

网友B:
编码器是用来干嘛的啊

网友C(2024-08-28):
电机编码器是电机控制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用于精确测量电机轴的位置、速度和方向。

网友D:
编码一般都是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