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CAN总线电阻值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24-06-25):
CAN总线电阻值多少比较合适?多个终端怎么控制这个电阻值?

网友A:
我这回路电阻60能用

网友B:
建议120欧姆啊

网友C(2024-09-18):
CAN总线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汽车和工业领域的串行通信协议。为了确保CAN总线的正常工作,需要在总线的两端各连接一个终端电阻。终端电阻的作用是吸收信号反射,确保信号的稳定传输

网友D:
CAN总线的终端电阻通常为120欧姆。这个值是根据CAN总线的特性阻抗和传输线理论确定的,能够有效地吸收信号反射,减少信号干扰

网友E:
在某些情况下,CAN总线可能会有多个终端(例如,在某些复杂的系统中)。为了确保总线的正常工作,需要控制这些终端电阻的值

网友F:
如果总线上有多个终端,可以通过串联电阻来控制总电阻值。例如,如果有两个终端,每个终端的电阻为60欧姆(120欧姆的一半),这样总线的总电阻仍然是120欧姆

网友G:
如果总线上有多个终端,并且每个终端都连接了120欧姆的电阻,可以通过并联电阻来控制总电阻值。并联电阻的总电阻值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R_{total} = \frac{1}{\frac{1}{R_1} + \frac{1}{R_2} + \cdots + \frac{1}{R_n}} ]其中,( R_1, R_2, \ldots, R_n ) 是各个终端的电阻值

网友H: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选择性地连接或断开终端电阻来控制总电阻值。例如,可以使用继电器或开关来控制终端电阻的连接状态。

网友I:
假设有一个CAN总线,有两个终端,每个终端都有一个120欧姆的电阻。为了确保总线的总电阻为120欧姆,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串联电阻:将每个终端的电阻改为60欧姆,这样总线的总电阻仍然是120欧姆。或者并联电阻:保持每个终端的电阻为120欧姆,通过并联电阻的公式计算总电阻值:[ R_{total} = \frac{1}{\frac{1}{120} + \frac{1}{120}} = 60 \text{欧姆} ]在这种情况下,总电阻值为60欧姆,不符合CAN总线的要求。因此,需要调整电阻值或连接方式

网友J:
为了确保CAN总线的正常工作,终端电阻的合适值为120欧姆。在多个终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串联电阻、并联电阻或选择性连接来控制总电阻值,确保总线的总电阻为120欧姆

网友K:
一般来说,保证整体是120R基本就可以

网友L:
这个得实际现场调试的,我觉得,不过可以预留120R试试

网友M:
通常规范是120Ω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N:
在多个终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串联电阻、并联电阻或选择性连接来控制总电阻值,确保总线的总电阻为12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