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X1308的sw端是产生开关信号的吗?

楼主(2024-06-26):
可不可以把它这个信号引出来当一个1.2M的信号用?

网友A:
SX1308是一款常见的DC-DC转换器芯片。在这款芯片中,SW(Switch)端确实是用来产生开关信号的。

网友B:
具体来说,SW端是芯片内部功率MOSFET的开关节点,它连接到电感器,用于在升压或降压-升压操作中切换电流路径。

网友C:
当芯片工作在升压模式时,SW端会周期性地连接和断开输入电压与输出之间的电感器,从而在电感器中存储能量并随后将其释放到输出电容和负载中,以提高电压。

网友D:
在降压-升压模式下,SW端的工作原理类似,但它可以在输入电压高于或低于输出电压时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E:
SW端的高频开关动作是DC-DC转换器实现电压转换的关键,它通过控制开关的导通和关断时间(即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F: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SW端是高频开关节点,它会产生一定的电磁干扰(EMI),因此在设计电路时需要采取适当的布局和屏蔽措施来减少这种干扰。

网友G:
这个肯定不能当成信号来用啊,这估计不行吧

网友H:
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1.2M的频率呗

网友I:
我觉得你不如用555定时器实现生成个1.2M的频率信号呢

网友J:
可以使用MCU来实现,不建议使用DCDC芯片来实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