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33和M4哪个内核性能更好啊?

楼主(2024-06-26):
现在好像用M33的型号有很多

网友A:
好像还是m4性能比较高吧

网友B:
看应用场景选择最合适的

网友C:
看那个性能表的话是m33稍微强那么一点点

网友D(2024-11-10):
M33和M4都是ARM Cortex系列的内核,但它们在性能和应用场景上确实有一些差异。

网友E:
ARM Cortex-M33:ARMv8-M架构,支持TrustZone技术,提供硬件级别的安全性。可选的单精度浮点单元(FPU)。支持DSP指令集,适用于信号处理和复杂算术运算。支持MPU,提供更细粒度的内存保护。低功耗设计,适用于电池供电的设备。

网友F:
其实M33一般来说主要是应用在物联网(IoT)设备和安全关键型应用方面

网友G:
ARM Cortex-M4属于ARMv7-M架构。选的单精度浮点单元(FPU)。支持DSP指令集,适用于信号处理和复杂算术运算。支持MPU,提供内存保护。低功耗设计,适用于电池供电的设备。

网友H:
M4一般是应用在工业控制,音频处理,需要DSP功能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I:
其实Cortex-M33由于采用了ARMv8-M架构,支持更多的指令集和更高级的特性,因此在处理复杂任务时性能更好。

网友J:
一般来说Cortex-M4,虽然性能也很强大,但在处理复杂任务时可能稍逊于Cortex-M33。

网友K:
Cortex-M33,支持TrustZone技术,提供硬件级别的安全性,适用于需要高级安全性的应用。

网友L:
我觉得Cortex-M4,不支持TrustZone,安全性相对较低。

网友M:
Cortex-M33 和 Cortex-M4:两者都支持DSP指令集和可选的单精度浮点单元(FPU),在这方面性能相当。

网友N:
内核型号很多,不了解的话,真不知道选哪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