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温度计的测评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6-26):
iic温度传感器AS6221-EK_V1.0
灵动MM32-G0001开发板
DAP-Link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串口打印Hello World 用什么例程?
2.温度传感器SDA/SCL能否和开发板CLK/DIO直接连接?
3.要用到存储吗?有例程吗?

是一个温度计的测评,现在串口没有打印输出,排针自己焊的,有点胡,但可以呼吸灯。

1. 对于串口打印Hello World,你可以使用以下例程:

```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void USART_Config(void);
void USART_SendChar(char ch);
void USART_SendString(char *str);

int main(void)
{
    USART_Config();
    while (1)
    {
        USART_SendString("Hello World!
");
        for (uint32_t i = 0; i < 500000; i++); // 延时
    }
}

void 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USART1的TX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USART1的RX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USART_SendChar(char ch)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ch);
}

void USART_SendString(char *str)
{
    while (*str)
    {
        USART_SendChar(*str++);
    }
}
```

2. 温度传感器AS6221的SDA/SCL可以和开发板的I2C接口直接连接。你需要配置I2C接口并使用相应的库函数来读取温度数据。具体连接方式请参考开发板和传感器的数据手册。

3. 如果你需要将温度数据存储到外部存储器(如EEPROM),则需要使用存储。具体实现方法取决于你使用的存储器类型。通常,开发板会提供相应的例程和库函数来简化存储操作。请查阅开发板的文档以获取更多信息。

哪里修改?

网友A:
用串口发送例程就可以打印helloworld

网友B:
printf啊,提前把串口定义到printf

网友C:
也可以用sprintf构建字符串,再发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