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反馈的分类、判断

楼主:
1.1 反馈的分类
(1)正反馈与负反馈
根据反馈的极性分类,可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使放大电路净输入量增大的反馈称为正反馈,使放大电路净输入量减小的反馈称为负反馈。正反馈虽然能够提高放大倍数,但会使电路工作变得不稳定。在实际工作中,正反馈常用于产生正弦波振荡。负反馈虽然降低了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但是能够改善放大电路的各项性能。
(2)直流反馈与交流反馈
根据反馈的交直流性质,可分为直流反馈和交流反馈。如果反馈信号中只含直流成分,则称为直流反馈,直流负反馈用于稳定静态工作点,对放大电路的动态性能没有影响。如果反馈信号中只含交流成分,则称为交流反馈。交流负反馈用于改善放大电路的各项动态性能。
(3)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
根据反馈的极性,可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使放大电路净输入量增大的反馈称为正反馈,使放大电路净输入量减小的反馈称为负反馈。正反馈虽然能够提高放大倍数,但会使电路工作变得不稳定。实际工作中正反馈常用于产生正弦波振荡。负反馈虽然降低了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但是能够改善放大电路的各项性能。
(4)串联反馈与并联反馈
根据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关系,可分为串联反馈和并联反馈。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在放大电路的输入回路中以电压的形式求和,即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串联,称为串联反馈。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在放大电路的输入回路中以电流的形式求和,即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并联,称为并联反馈。
1.2 反馈的判断
(1)有无反馈的判断
通过检查在放大电路的输出回路与输入回路之间是否存在相互联系的反馈通路来判断电路中有没有引入反馈。
如下图所示,从左到右分别是图(a)、图(b)、图(c)。
图 (a) 、(c)没有引入反馈 图(b) 引入了反馈
(2)正反馈与负反馈的判断
采用瞬时极性法判断,如果反馈信号与原输入信号极性相同,则是正反馈;如果反馈信号与原输入信号极性相反,则是负反馈。如下图,从左到右分别是图(a)、图(b)。

图 (a) 负反馈 图(b) 正反馈
如下图,从左到右分别是图(c)、图(d)。

图 (c) 负反馈 图(d) 负反馈
(3)直流反馈与交流负反馈的判断
通过反馈是存在于直流通路中还是交流通路中,来判断电路引入的是直流反馈还是交流反馈。
(4)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的判断
反馈信号与输出电压成正比为电压反馈,反馈信号与输出电流成正比为电流反馈。将输出端短路,若反馈不存在,则为电压反馈。

(5)串联反馈与并联负反馈的判断
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以电压的形式相加,即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串联,即是串联反馈;如果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在放大电路输入回路中以电流的形式相加,即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并联,则是并联反馈。

网友A(2024-06-27):
反馈是大神,搞定一切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