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CG-27 土壤水势传感器

楼主(2024-06-26):
产品概述

土壤水势传感器也叫土壤机械式张力计,,便携式土壤张力计,土壤水势仪。由集气管,真空表和陶土管组成,集气管上端为注水口,用橡皮塞塞紧。具有结构简单,灵敏度较高,使用方便等到优点,可以定点定位连续测定土壤水份的运行,及时反映土壤水份的纵横变化。

功能特点

◆基于毛细作用原理,精度高,不需要标定。

◆测量值不受土壤盐分的影响。

◆安装简单快捷、免维护、精度高。

◆多种输出方式,便于用户采集数据。

工作原理

土壤水分受土壤孔隙的毛管引力和土粒的分子引力的作用,使土壤孔隙中的水分处于负压(吸力)状态,土壤吸力愈大,土壤孔隙中的水分愈少,土壤含水量也愈低;反之,土壤吸力愈小,土壤孔隙中的水分愈多,则土壤含水量愈高,所以土壤水势传感器指示的数据能大致反应出土壤的含水量状况。

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12V   DC

测量范围:-100~0KPa

测量精度:<5%

分   辨 率:0.1kPa

信号输出:

 电流型:4-20mA

响应时间:1min(均匀土壤)

防护等级:IP68

土壤水势测量值与土壤情况参考

1、测量值在-10~0Kpa范围内:表示潮湿,对多数作物湿度过高。

2、测量值在-30~-10Kpa范围内:表示湿润,适宜多数作物生长。

3、测量值在-50~-30Kpa范围内:表示干爽,喜湿作物已需灌水。

4、测量值在<-50Kpa范围内:表示干燥,多数作物需要灌水。

适用范围

本产品可适用于灌溉、排水,为作物生长提供必要的科学根据以及极端干旱地区、冻土、路基等其他特殊领域土壤水的研究。

产品示意图

使用与注意事项

1.水势传感器使用、安装时主要掌握好用无气水和将陶土管中的空气排除干净这两个环节。除气瓶中的空气不仅影响仪器测量精度和产生迟后现象,而且严重的还会影响仪器的正常使用。

2.水势传感器中注入无气水(冷开水)直到加满为止,将传感器直立10-20分钟(不要加盖子),让水把陶土管湿润,并见水从陶土管表面滴出。再将传感器注满无气水,加盖子密封,并将仪器直立,让陶土管在空气中蒸发。约二小时后,此时从陶土管、传感器、有机玻璃管中,会有埋藏的气泡逸出,轻轻敲打传感器,使气泡集中到上部。再将陶土管浸入无气水中,此时变送器读数回到零附近,打开盖子,重新充满无气水,加盖子密封,并将仪器直立,让陶土管在空气中蒸发。上述操作反复2-3次。反复做几次除气处理,在除气的同时,传感器中的空气自动排出而为水充满。

3.按照所示的输入、输出接线图正确接线,否则不能正常工作,甚至损坏器件。

4.用取土器预先在埋设水势传感器的地上钻一个孔,将传感器轻轻插入,以防损坏传感器。

5.仪器在湿土中使用,测量由湿变干的过程,水势传感器可以从饱和时开始测量;若需要在较干的土壤中作用,测量由干变湿的过程,干土的初始含水量须在水势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内(先将水势传感器风干达到被测干土的吸力值,然后插入土壤中使用。

6.在室外使用时,由于温度变化大,以及使用周期长,要对水势传感器和变送器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如在水势传感器上外罩避免日光趋势照射,为减少温差波动对传感器的影响,可将传感器埋入土中.为了防止土壤中的水气渗入,做一个塑料管密封套保护传感器。

7.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必须定期检查储水管中的空气容量,如果空气容量超过储水管容积的一半,必须重新补满水,补水时不要拔出仪器,也不要摇动仪器,要缓缓拧开盖子,用无气水灌满。若在操作过程中,传感器与原来接触的土壤松动,应在附近重新打孔,重新安装。

8.一般来讲,如埋设前传感器内部的空气基本除净,且土壤的湿度在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内,则可连续维持20-25天不必重新加水。

9.陶土头切忌油污,以免堵塞细孔,传感器失灵。

10.仪器的量程为-100~0kPa,超过此限度时,仪器因储水管壁的水膜破裂而漏气,使仪器失去作用。

11.仪器通常在5~45℃温度范围内使用。同时应注意避免其它电磁场的干扰。

12.水势传感器的校正请参阅土壤湿度计说明书或其它资料。

13.开盖子时,应缓缓打开,否则,因压力差突然消失而容易造成传感器失灵。

14.盖盖子时,应缓缓拧入,将多余水从陶土头渗出。切不可将盖子快速按入仪器内,否则,仪器内将产生高的正压力,使传感器损坏。

15.当气温下降到冰点前,应将埋设在室外的仪器撤回,以免冻裂。

附录:100kPa=1巴=1000毫巴=76.01厘米汞柱=1033厘米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