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大一个直流电压的带载电流

楼主(2024-06-26):
使用运放输出了两路0-10V直流电压,因为运放的输出电流只能到20mA,现在应用上需要输出电流能达到每路200mA,请教有什么简单可靠的方法吗?

网友A:
三极管扩流

楼主:
能画一下原理图吗?
当输入电压较低时,三级管不处于导通状态,输出电压会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画一下原理图吗?
当输入电压较低时,三级管不处于导通状态,输出电压会变吧? ...

网友B:
不知深浅莫要冒失

网友C:
"简单"换一个功率运放

网友D:
200mA负载 已经不适合用运放做了
换方案吧

网友D:
一大堆的 ADJ DCDC
还便宜

网友E:
加三极管即可,输出10A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