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STC8H8K64U通过RA8889/RA8876如何控制彩屏(SPI4源码下载)

楼主(2024-06-26):
【硬件部份】

一、硬件连接实物:
STC8H系列单片机不需要外部晶振和外部复位,在相同的工作频率下,速度比传统的8051单片机要快12倍,具有高可靠抗干扰的优秀特性,与瑞佑的RA8889/RA8876控制芯片刚好可以完美搭配用于工控、医疗等各个领域。SPI-4这样接线就可以了:

二、SPI-4连接电路图:
RA8889和单片机的接口支持SPI-4线也支持3线,我们测试时采用的是SPI-4线,连接电路图如下:

三、RA8889开发板做两处变更:
(1)PS2~0: 跳接为101

(2)开发板上之单片机103程序中,将DB4~7连接的GPIO设定为FLOATING状态

【软件部份】

四、接口定义:
/* SPI-4 IO口配置*/
sbit SPI_SS   = P2 ^ 7; // Slave Select      (RA8889片选)
sbit SPI_MISO = P2 ^ 6; // Master In Slave Out   (接RA8889的SDO)
sbit SPI_MOSI = P2 ^ 5; // Master Out Slave In   (接RA8889的SDI)
sbit SPI_SCK  = P2 ^ 4; // Serial Clock
sbit SPI_RST  = P2 ^ 3; // Reset RA8889     (通过IO口接到RA8889/RA8876进行硬件复位)

五、GPIO引脚配置:
STC8H8K64U单片机的GPIO引脚要做一下配置,这点与标准的51单片机有所不同,单片机的P2.6作为MISO,接到RA8889/RA8876的SDO输出,故该引脚要这样配置:
  1. P2M0 = 0xBF;        //设置P2.6为双向口模式,其它为挽输出模式
  2. P2M1 = 0x00;

六、其他代码不需要变化,按51单片机的代码正常写:
Introduction();        //文字介绍
Geometry_Demo();      //几何绘图演示
Show_BMP();            //调用FLASH的BMP图片显示
Show_JPG();            //调用FLASH的JPG图片显示
Fade_in_Fade_out();    //图片淡入淡出演示
Show_AVI();            //调用FLASH的AVI影片播放
Show_PNG();            //调用FLASH的PNG图片显示

七、视频说明:

八、源码下载

***注:该源码只包含c51 code,需要将图资烧录到FLASH方可完全正常运行,由于图资档案(存在pic文件夹)较大在此无法上传,请到下载中心下载。
>>>或者至lcdvision官方论坛下载<<<

楼主:
完整源码可在本站下载:
https://dl.21ic.com/download/stc8h_ra8889_spi4_v1-720737.html

或者至lcdvision官方论坛下载。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
附件是STC的选型价格一览表,您这边需要样品,可以加我微18106296590 ,给您免费包邮送。

楼主(2024-10-17):
STC8H8K64U/STC32G12K128开发板:
STC的单片机是越做越好!测试一段时间了,感觉真是好用!设计开发也极为简单。

RA6809开发板(RA8889简化缩小版本):
瑞佑(RAIO)的芯片也是越做越好!RA8889/RA6809帮助玩单片机的用户升级直接玩转大屏!其显示控制能力卓越,值得单片机玩家一试!

RA6809是瑞佑最新推出的经济型号,它和RA8889的最大区别只是MCU接口仅保留SPI-3/4线,其它功能基本相同。最大可以驱动控制1366x768或者1024x1920的分辨率(竖屏宽度低于1366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