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TwinCAT online调试界面的学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6-26):
如何使用呢?

楼主:
通过Cia402协议与伺服系统进行通信,点击设定开启轴使能后,可按点动按键进行电机的点动定位观测。

网友B:
在线调试速度受限,大数据不全

网友C:
很棒的分享,清楚的功能解释,赞

网友D:
在线监视与调试
TwinCAT的在线调试界面通常分为几个主要部分:

监视窗口:用于实时查看PLC变量的值、状态和IO端口状态。
调试控制:包括启动、停止、单步执行、设置断点等调试功能。
消息和警告:显示运行时的消息、错误和警告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