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 高速PCB布线中考虑EMC、EMI问题

楼主(2024-06-26):
理论上晶振与CPU的连线应该尽量短,由于结构布局的原因,晶振与CPU的连线比较长、比较细,因此受到了干扰,工作不稳定,这时如何从布线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等长,周围包地,能行不

网友B:
在高速PCB布线中考虑EMC(电磁兼容性)和EMI(电磁干扰)问题非常重要,因为高速信号可能会引起电磁干扰并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

网友C:
良好的地线规划是减少EMI的关键。确保地线回流路径短而直接,减少地回流电流的环路面积,从而减少辐射

网友D:
对于高速信号,应尽量减少信号线的长度,减小信号线之间的交叉和并联,以减少信号的辐射和串扰

网友E:
对于差分信号,应保持差分对的匹配,减少差分对之间的不匹配,以减少辐射和串扰

网友F:
在PCB布局中,应该合理规划电源和地线平面,减少电源回流路径的环路面积,降低电磁辐射

网友G:
在高速PCB上,可以使用滤波器和抑制器件来抑制高频噪声和电磁干扰,如使用衰减器、滤波器、电容器等

网友H:
对于特别敏感的信号或者高频信号,可以考虑使用屏蔽罩或者屏蔽壳来减少电磁辐射和干扰

网友I:
在设计高速PCB时,应该考虑符合相关的EMC标准,以确保设计满足相关的电磁兼容性要求

网友J:
高速PCB布线中考虑EMC和EMI问题需要综合考虑信号布线、地线规划、电源平面、滤波器等多个方面,以确保设计满足电磁兼容性要求,减少电磁干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网友K:
一般都是参考官方的提供的电路,参考着绘制的

网友L:
如果走线比较长,可以用有源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