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普冉PY32为什么不出标准库

楼主(2024-06-26):
PY32 现在为HAL库,感觉很难用,希望普冉出标准库

网友A:
用LL库啊,好用的一匹

网友B: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C:
能用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LL库啊,好用的一匹

好用在哪里?

网友D:
难用在哪里?

楼主:
编译慢,体积大

网友E:
您好,我是做士兰微 华润微 屹晶微 新洁能 陆芯 microchip 夏普 东芝 微盟的MOS IGBT 模块 IPM MCU 光耦的,一级总代,从事行业21年,只做正品,有技术支持,希望有机会合作,并在合作中帮到您!我的联系方式是17760867637,V同号,祝老板生意兴隆。

网友F:
结构复杂,函数回调多

网友G:
换个角度想想你就明白了:

HAL库问题是冗余、庞大、抽象,但是优点是将底层封装起来,你只要根据需要调用对应的函数即可,应用简单上手快。它的设计思路就是你不用管它底层是怎么实现的,反正只要知道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实现对应的功能即可,类似于API接口。坏处当然也有,内部很多状态机制和回调,出什么问题不好查。

LL库就是尽量贴近底层寄存器操作,比标准库更接近直接寄存器操作,差不多就是将一条或几条寄存器操作封装成一个函数或宏,高效简单。

这里你就能看出这两个库走的是两个极端,但是两者又不冲突,一个工程中可以两个库都引用。在需要需要自己完全把控高效的情况下调用LL库,其它不是很在乎效率、需要快速开发时调用HAL库,这个就是现在芯片厂商所想要的效果,并且厂商在提供SDK时都尽量以此思路来做。

从纯新手来说,学习HAL+LL库并不比标准库难,并且HAL+LL反而更好入手一点。

就是原先用惯了标准库工程师,一时改HAL+LL会比较不适应,但是要明白这是目前的趋势,还是要让自己去熟悉了解,逐步过渡过去,否则过几年会发现身边到处都是HAL和LL,找不到新出MCU的标准库了。

网友H(2024-07-27):
手撕寄存器  编译嘎嘎快

网友I:
HAL库就是垃圾。做单片机你不去了解寄存器,那还做什么单片机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