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编号DT0128】如何在 S2-LP 上启用单播/广播通信

楼主(2024-06-26):
目的和益处
S2-LP 是一款高性能超低功耗的 RF 收发器,适用于 sub-1 GHz 频段的 RF 无线应用。它能
够在免许可证的 ISM 和 SRD 频段下(433、512、868 和 920 MHz)工作,但也可以对其进
行编程,以便在 413-479 MHz、452-527 MHz、826-958 MHz、904-1055 MHz 频段运行。
S2-LP 支持不同的调制方式:2(G)FSK、4(G)FSK、OOK 和 ASK。可编程的空口数据
速率为 0.1 至 500 kbps。
S2-LP 的 RF 链路预算高于 140 dB,可用于远程通信, 并且符合世界各地的法规要求(包括
欧洲、日本、中国和美国)。
本文档旨在向客户展示如何在一对多或多对一场景中,通过启用目标地址过滤功能(由 S2-
LP 内嵌的载荷包处理引擎实现),在 S2-LP 上建立单播/广播通信。
说明
本文档适用于以下不同的场景:
1) 一对多:当有多个接收器和一个发射器时,需要将一个数据包发送到多个节点,或
者仅发送到一个节点;
2) 多对一:多个节点需要发送数据包到单一节点(如协调器/集中器);
为此,需要在 S2-LP 上启用目标地址过滤和配置单播/广播地址。
例如,使用五块 STEVAL-FKI915V1 板,其中:
‒ 一块板件代表主要应用 HUB,分配的地址为 0x88
‒ 其余 4 块板件代表 4 个节点,分配的地址分别为 0xAA、 0xBB、0xCC 以及 0xDD
使用此设置并启用目标地址过滤后,当目标地址匹配(节点地址和数据包中内嵌的目标地址
字段)时,数据包即可成功接收。如果发送端地址与数据包中内嵌的目标地址不同,则接收
端将按预期报告错误:“数据包丢失。目标地址不匹配”。
在本文档中,您将了解如何为 S2-LP 的寄存器配置地址过滤范围。
本演示使用了基于 S2-LP 的评估软件包 STSW-S2LP-DK 中包含的 PC 上位机工具软件。通
过该 GUI,点击特定的寄存器(值列)并写入新值即可更改寄存器设置。寄存器发生更改后,
其值以红色突出显示。双击寄存器,就会提供其字段的详细描述。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 PC 上位机工具软件允许导入和导出 S2-LP 的寄存器配置。事实
上,该 GUI 可以导出当前的寄存器配置,将所有的寄存器配置保存为.xml 文件。使用“导入”
按钮可以导入已导出的配置。如下图 1 中所示。
图 1. 寄存器映射

HUB 上的寄存器配置
按照下面的五个步骤设置 HUB(如协调器/集中器):
1) 将寄存器 PCKT_FLT_OPTIONS:DEST_VS_SOURCE_ADDR 配置为 0x01
如果数据包中内嵌的目标地址字段与节点地址不匹配,则需要过滤掉收到的数据包。
下面的图 2 给出了更简单/实用的解释:
图 2. 在 HUB 上启用目标地址过滤功能

2) 将寄存器 PCKT_FLT_GOALS3 配置为 0xFF 或目标节点地址(例如 0xAA),该地
址对应于数据包要发送到的目标节点的地址。下面的图 3 给出了更简单/实用的解释:
图 3. 在 HUB 上设置要嵌入到数据包中的目标地址
3) 将寄存器 PCKT_FLT_GOALS0 配置为 0x88,这是 HUB 的地址,节点必须内嵌该
地址作为要发送到 HUB 的数据包的目标地址。

更多详情请点击附件下载查看

网友A(2024-07-29):
S2-LP RF 收发器适用于 sub-1 GHz 频段(433 MHz、868 MHz、920 MHz 等),支持多种调制方式(2FSK、4FSK、OOK、ASK),并具备高达 140 dB 的 RF 链路预算,适合远程通信。

网友B:
分为一对多场景和多对一场景 有不同的配置

网友C:
它能够在免许可证的 ISM 和 SRD 频段下工作,并支持不同的调制方式:2(G)FSK、4(G)FSK、OOK 和 ASK

网友D:
S2-LP 的 RF 链路预算高于 140 dB,可用于远程通信,并且符合世界各地的法规要求

网友E:
多个接收器和一个发射器,需要将一个数据包发送到多个节点,或者仅发送到一个节点。这要求正确配置每个节点的地址,确保只有目标节点接收数据包

网友F:
节点地址配置错误会导致整个链路无法工作吗

网友G:
在多个节点需要发送数据包到单一节点(如协调器/集中器)的场景下,需要正确配置每个节点的地址

网友B(2025-02-08):
在进行配置时,务必参考 S2-LP 的最新官方文档和数据手册,以确保配置的准确性和兼容性

网友E:
根据需要,将寄存器 PCKT_FLT_GOALS3 配置为 0xFF 或目标节点地址。如果配置为 0xFF,则表示广播地址,即数据包会发送给所有节点;如果配置为特定的目标节点地址(例如 0xAA),则表示单播地址,数据包只会发送给该特定地址的节点

网友G:
对于每个接收节点,需将其自身地址设置为与发射端配置的目标地址相匹配

网友D:
将寄存器 PCKT_FLT_OPTIONS:DEST_VS_SOURCE_ADDR 配置为 0x01。此操作的目的是启用目标地址过滤功能,使得当数据包中内嵌的目标地址字段与节点地址不匹配时,能够过滤掉收到的数据包

网友F:
将寄存器 PCKT_FLT_GOALS0 配置为协调器或集中器的地址(例如 0x88),这是所有节点发送数据包的目标地址

网友H:
对于协调器或集中器节点,无需进行额外的目标地址配置,因为它是所有节点发送数据包的目标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