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3.2 Dashboard工程生成错误

楼主(2024-06-26):
在生成工程时,出现如下错误:
Opening project creator from C:/Users/XXX/ModusToolbox/tools_3.2/project-creator/project-creator.exe
Project Creator Status:
Project:          Hello_World_1
  Location:        D:/Infineon/03/Hello_World_1
  Status:        failed
  Messages:
                [1]:        [INFO] Log file= "C:/Users/XXX/AppData/Local/Temp/device-configurator-cli/device-configurator-cli-20240626.170103.333-14676.log"

                [2]:        [INFO] Command line= "C:/Users/XXX/ModusToolbox/tools_3.2/device-configurator/device-configurator-cli.exe --build D:/Infineon/03/Hello_World_1/bsps/TARGET_APP_CYW920829M2EVK-02/config/design.modus --readonly"

                [3]:        [INFO] Log file= "C:/Users/XXX/AppData/Local/Temp/hardware-config-server/hardware-config-server-20240626.170104.542-5352.log"

                [4]:        [INFO] Command line= "C:/Users/XXX/ModusToolbox/tools_3.2/hardware-config-server/hardware-config-server.exe --config D:/Infineon/03/Hello_World_1/bsps/TARGET_APP_CYW920829M2EVK-02/config/design.modus"

                [5]:        [INFO] Library paths:  "D:/Infineon/03/mtb_shared/mtb-pdl-cat1/release-v3.10.1/props.json;C:/Users/XXX/.modustoolbox/global/device-db/release-v4.16.0/props.json"

                [6]:        Error loading file. The design file was locked by another host. The file is locked by "闂佽法鍠愰弸濠氬箯閻戣姤鏅搁柡鍌樺�栫�氳瀵� [D:/Infineon/03/Hello_World_1/bsps/TARGET_APP_CYW920829M2EVK-02/config/design.modus]

                [7]:        Failed to load 'D:/Infineon/03/Hello_World_1/bsps/TARGET_APP_CYW920829M2EVK-02/config/design.modus'.

                [8]:        Failed to export the "Hello_World_1" application to Eclipse IDE for ModusToolbox闁筹拷

Unable to import the project: Hello_World_1. Try "Import Existing Application" from the quick-panel. If issues persist, retry project creator.
No new/valid projects found.

楼主:

来个人,帮一下呀

网友A:
看下是不是打开了一个或者多个 Device Configurator。可以先把左右的ModusToolbox的相关窗口都关掉。然后重新启动ModusToolbox,再点击 New Application去创建工程。

网友B:
Opening project creator from C:/Users/XXX/ModusToolbox/tools_3.2/project-creator/project-creator.exe

网友C:
对于ModusToolbox™ 3.2中Dashboard工程生成错误的问题,可能是配置问题

网友D:
确保你的工程配置正确,包括目标设备的选择、编译器设置、链接器设置等。Dashboard工程生成错误可能是由于配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E:
检查依赖项,Dashboard工程可能依赖于其他组件或库,确保这些依赖项都正确配置和安装

网友F:
更新ModusToolbox™,确保你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ModusToolbox™,有时候更新到最新版本可以解决一些已知的问题和错误

网友G:
在ModusToolbox™中查看生成错误的详细日志,这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错误的原因,从而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网友H:
建议你查阅ModusToolbox™的官方文档或者联系官方技术支持,他们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解决Dashboard工程生成错误的问题

网友I:
确保你的系统环境符合ModusToolbox™的要求,包括操作系统版本、内存、磁盘空间等

网友J:
提示是错误加载什么文件,是不是文件权限不对啊

网友K:
这个没遇到过,估计是含有中文字符

网友L:
可以直接试试路径之类的看配置对不对

网友M(2024-08-17):
错误信息显示文件被锁定,可能是由于文件被其他程序或用户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