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ProWriter烧写器软件的烧写速度如何?是否有优化建议?

楼主(2024-06-27):
ProWriter烧写器软件的烧写速度如何?是否有优化建议?

网友A:
优化只能看厂家升级了吧

网友B(2024-12-16):
50~70KB/s左右吧

网友C:
中颖自己的烧录工具稳定性没问题

网友D:
速度应该挺不错了,为了稳定肯定有余量的

网友E:
其实烧写速率都非常快的

网友F:
其实更多的是稳定

网友G(2025-09-25):
ProWriter 烧写器速度受芯片型号、接口类型、数据量影响,一般中速。优化建议:用高速接口(如 USB3.0),减少不必要校验,压缩固件,更新软件至最新版,确保接触良好,部分型号可调整时钟频率提升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