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ungFu8的PWM功能支持哪些特性,比如分辨率、频率范围等?

楼主(2024-06-27):
ungFu8的PWM功能支持哪些特性,比如分辨率、频率范围等?

网友A(2024-09-03):
由于KungFu8的PWM可以产生高频信号,它也可以用于生成音频信号

网友B:
KungFu8的PWM模块能够提供高达16位的分辨率,这意味着它可以产生非常精细的占空比调节,从而提供高精度的输出信号

网友C:
KungFu8的PWM模块允许用户灵活设置输出信号的频率

网友D:
KungFu8的PWM功能支持高分辨率、宽频率范围等特性,并具备多种输出模式和可编程性。

网友E:
KungFu8的PWM模块支持从0%到100%的占空比调节

网友F:
KungFu8的PWM可以通过硬件或软件进行控制。硬件控制可以通过配置相应的寄存器来实现,而软件控制则可以通过API函数进行动态调整

网友G:
PWM被广泛应用于电机控制中,通过调节占空比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扭矩

网友H(2024-12-08):
这个没注意啊,一般是需要看你的数据手册的

网友I:
我觉得PWM就正常的标准PWM呗,不然还有撒哈特性啊

网友J:
一般是支持16位的标准分辨率的PWM的

网友K:
其实就8位MCU的话,一般分辨率也就是16位了吧

网友L:
没注意过,因为芯旺的芯片我用的还是不多

网友M:
可以灵活设置输出频率吧,但是最大支持多少,我倒是没试过

网友N:
还是看看手册吧,手册一般会有会有写的

网友O:
大多数都是16位的分辨率,但是频率范围应该也就10K最高了吧,我猜的

网友P:
一般支持PWM控制电机,控制LED等等吧

网友Q:
应该可以大于到几个MHz的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