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ungFu8的中断系统是如何设计的,支持哪些中断源和优先级?

楼主(2024-06-27):
  • KungFu8的中断系统是如何设计的,支持哪些中断源和优先级?

网友A(2024-09-03):
如UART、SPI、I2C等通信模块在数据接收或发送完成时触发的中断是串口中断

网友B:
KungFu8的中断系统设计支持多种中断源和最高256级的中断优先级,确保了系统的实时性和灵活性

网友C:
KungFu8支持最高256级中断优先级,允许更精细的中断管理

网友D:
高紧急性的中断(如硬件故障警报)应被分配较高的优先级

网友E:
优先级确保在多个中断同时请求时,CPU能够优先处理更紧急的任务

网友F:
系统可以根据运行状态动态调整中断优先级,以适应不同的工作条件和需求

网友G(2024-11-04):
这还是看例程吧,例程比较多而且还可以看看人家怎么写的

网友H(2024-12-08):
KungFu8支持多种中断源,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等等

网友I:
支持外部设备触发的中断的,如按键、传感器等。通过外部中断引脚(如INT0, INT1)触发。

网友J:
其实还有定时中断,比如定时器溢出或达到特定值时触发的中断。支持多个定时器(如Timer0, Timer1)。

网友K:
一般都会支持TTL这种串口通讯的,串口接收或发送数据时触发的中断。支持UART和SPI等通信接口。

网友L:
ADC转换完成时触发的中断。

网友M:
通过软件指令触发的中断。

网友N:
KungFu8的中断系统支持多级优先级,具体如下:优先级分组:中断优先级分为多个级别,通常为4级(0-3),其中0级为最高优先级,3级为最低优先级。

网友O:
一般优先级是需要配置每个中断源,并且可以配置一个优先级级别。

网友P:
其实可以通过寄存器(如IP寄存器)配置中断优先级。

网友Q:
一般的话MCU中断系统可以支持中断嵌套,高优先级中断可以打断低优先级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