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ungFu8内核的优缺点有哪些

楼主(2024-06-26):
KungFu8内核的优缺点有哪些

网友A:
KungFu8采用了ChipON自主研发的KungFu8内核架构处理器。该处理器采用流水线结构,经过了10年的验证,极大提高了指令运行效率和稳定性。同时还配套有自主研发的开发工具,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从芯片到工具链的全自主。
KF8A100和KF8A200共计17款车规级MCU,Flash从4KB-64KB,管脚从14PIN-100PIN,采用模数混合设计思维,提供更为丰富的外设资源,基本覆盖汽车车载电子控制模块的应用,已被广泛应用于车灯、汽车开关面板、门窗控制、声音控制、水泵控制、汽车仪表面板显示等汽车电子控制模块中。
通用MCU系列产品KF8F系列:全系列Flash(可擦写10万次)产品,内嵌BLOCK EEPROM(256字节)和DATA EEPROM(128/256字节)均可擦写100万次;高可靠性:IO驱动能力20mA,ESD人体模式8KV,应用系统EFT4.2KV;FLASH空间2K*16~32K*16,RAM空间144~4K字节;宽工作电压:最低做到1.8V~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