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编号DS11896】 超低功耗、高性能、Sub-1 GHz 收发器 S2-LP 数据手册

楼主(2024-06-26):
特性

频段:
‒413-479 MHz (S2-LPQTR)
‒452-527 MHz (S2-LPCBQTR)
‒826-958 MHz (S2-LPQTR)
‒904-1055 MHz (S2-LPCBQTR)

调制方案:
‒2(G)FSK, 4(G)FSK
‒OK, ASK

空口数据率 0.1 至 500 kbps

超低功耗:
‒7 mA RX
‒10 mA TX @ +10 dBm

极佳接收器灵敏度:低至-130 dBm

极佳接收器选择性和阻塞性能

最高+16 dBm 的可编程射频输出功率

可编程 RX 数字滤波器

可编程通道间隔

快速启动和频率合成器稳定时间

自动频率偏移补偿、AGC 和符号定时恢复

超过 145 dB 射频链路预算

电池指示灯和低电量检测器

RX 和 TX 128 字节 FIFO 缓冲区

4 线 SPI 接口

自动数据包确认和重传

嵌入式超时协议引擎

极佳接收器选择性(> 80 dB @ 2 MHz)

可提供 ST 配套集成式巴伦/滤波器芯片

天线分集算法

完全集成的超低功耗 RC 振荡器

内部定时器或外部事件驱动唤醒

数字实时 RSSI

灵活的数据包长度,具有动态有效负载长度

可编程前导码和同步字质量过滤与检测

基于“先听后说”系统的嵌入式 CSMA/CA 引擎

IEEE 802.15.4g 硬件包支持白化、FEC、CRC 和双同步字检测

支持无线 M-BUS

支持 KNX-RF

实现在 SIGFOX™和 MONARCH 网络中的运行

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附件下载查看

网友A(2024-07-29):
2(G)FSK, 4(G)FSK: 2 频率偏移键控 (FSK) 和 4 频率偏移键控 (FSK) 提供不同的数据传输速率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B:
OOK, ASK: 开关键控 (OOK) 和 幅度键控 (ASK) 是常见的调制方式,适用于简单的无线传输需求。

网友C:
IEEE 802.15.4g 硬件包支持白化、FEC、CRC 和双同步字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