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 【编号AN5503】应用笔记——开启 BlueNRG-LP、BlueNRG-LPS 设备

楼主(2024-06-26):
引言
BlueNRG-LP、BlueNRG-LPS 是一种高性能、超低功耗的无线 SoC,支持 Bluetooth®低功耗规范。
为了达到最佳的性能,在最终确定应用之前必须进行一些测试。
本文总结了以下基本步骤:
应用 PCB 测试点
供电和电流消耗测试
设备配置
XTAL LSOSC 校准测试
输出功率测试
包交换测试
灵敏度测试
广播模式下的功耗。
1应用 PCB 测试点
ST 会推荐一组测试点,以测试在客户 PCB 上的设备性能。根据 PCB 的限制,并非始终可以添加所有测试点,
因此有些测试无法执行。
表 1. 测试点

图 1. UFL 连接器
1.1
DTM 测试应用程序
DTM(直接测试模式)测试应用程序,用作配置被测平台的参考软件。可以使用 BLE_Examples/DTM 文件夹
中的 BlueNRG-LP、BlueNRG-LPS 软件包(STSW-BNRGLP-DK)上提供的 DTM 测试应用程序编译 DTM 二
进制文件,且它可以被存储或 RF-Flasher 上位机软件直接加载到相关的 STEVAL 板上。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
要求,选择:
DTM UART 固件
DTM SPI 固件
文件夹 ( Firmware/BLE_Examples/DTM/STEVAL-IDB011V1 ) 中 的 BlueNRG-LP DK 软件包中有为
BlueNRG-LP STEVAL-IDB011V1/V2(DTM UART/SPI 模式)而预编译的固件。
文件夹 ( Firmware/BLE_Examples/DTM/STEVAL-IDB011V1 ) 中 的 BlueNRG-LP DK 软件包中有为
BlueNRG-LPS STEVAL-IDB012V1(DTM UART/SPI 模式)而预编译的固件。
AN5503 - 第 3 版

第3页,共32页
2电源测试
2.1
测试用例规范标识符
SUPPLY_TEST
本测试不需要特定固件。
2.2
测试必备条件
为执行这些测试,需要在平台上添加一些测试点。有关测试引脚说明,请参考第 1 节“应用 PCB 测试点”。
2.3
测试说明
本测试的目的是确保 BlueNRG-LP/BlueNRG-LPS 有供电正常。
2.4
测试设置
2.4.1
硬件
本测试需要一个万用表。
2.4.2
软件
下载 DTM 固件到 BlueNRG-LP/BlueNRG-LPS 设备中。请参考第 1.1 节“DTM 测试应用程序”。
2.5
测试过程
给 BlueNRG-LP/BlueNRG-LP 平台上电。
测量以下引脚处的电压:VDD1、2、3、4、VDDRF、VDDSD、VCAP、VDDA、VLXSD 和 VFBSD。
2.6
预期结果
如果 DC-DC 被使能,测量的引脚电压及电流应与下述的值一致。
表 2. 供电测试结果

如果 DC-DC 被除能,VLXSD 引脚将浮空,并且 VFBSD 引脚将直接连接到 VBAT。AN5503
注释
AN5503 - 第 3 版
第4页,共32页
2.7
注释
如果某些测量值与预期值不一致,则建议检查电路板的接线是否正确。
2.8
其它

N/A。

更多详细信息请点击附件下载查看

网友A(2024-07-29):
如果DC-DC转换器被除能,VLXSD引脚将浮空,VFBSD引脚将直接连接到VBAT(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