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I M0单片机1700多页的手册没找到寄存器地址

楼主(2024-06-26):
看网上开源平台用LC开发板做制作有机会薅羊毛,但是买个他们的开发板要29元太贵了,于是我自己买了10片MSPM0L1306,然后下载他们开发板开源资料免费打了5个板,现在已经把单片机焊上去了,也能连接JLINK调试器,但是手册我实在是看不懂,是不是我下载错手册了,我下载的是1700多页的参考手册,还用翻译软件翻译成了中文的,结果在里面就是找不到寄存器地址,看着有点头大,以前没用过TI单片机,不知道寄存器地址写在那些手册里面,有没有网友知道寄存器地址在哪个手册查? 怎么感觉TI参考手册有点晦涩难懂,也缺乏实际例子,感觉我这钱要打水飘。。

就是下面这些地址是从哪个手册里面能查到?

参考手册里面只有偏移地址

我下载的是参考手册,TI有没有更详细的手册?

  https://www.ti.com/lit/ug/slau847d/slau847d.pdf?ts=1719376786352&ref_url=https%253A%252F%252Fwww.ti.com%252Fproduct%252FMSPM0L1306%253Fbm-verify%253DAAQAAAAJ_____wcjappN2DnUMClpUALyXVgAuZHgrzJMHEGQg56jhP5T0Xf7U1kcNjlMgJZTbFDlDgUToN-IBPFdUfpEUlzGEl5ehmRwXfc-txfIxcIELFiZzQJyH9mwvSrokCUzNbfL05kF-GMKc0hhiE3Q5Hy4Usz2ZD6OYaG8LPMJ5Luz4KLZvP_nnBT7YOtpmay7YIzDDjCW0VLWvCYVDVyGD-SxK9DjmNLDSUgjc_9c3r_eB_UpXRAalUbaifv7DCmyOik9HWtoJPz8WL8ny0eg3TWjnv9oZf3KpqcCiVDLFVmqpk8XPMRKtqgz

用软件翻译成中文版的

楼主:
找到了,原来在数据手册里面

但是IOMUX 寄存器部分还是看不懂,怎么知道哪个IO对应哪个寄存器? 参考手册说让去看数据手册,数据手册说让看参考手册

参考手册就一个寄存器

数据手册

楼主: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看手册,看了好几天不知道IO口怎么设置,不知道哪里能查到不同外设对应的PF值

我猜下面两个有数据的可能是SWD口

网友A:
你这准备用什么开发啊?不用直接看寄存器啊,能用就行了,有各种demo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准备用什么开发啊?不用直接看寄存器啊,能用就行了,有各种demo例程

我学32位单片机还没学过用C语言开发,所以只能看手册来写程序,但是手册写的有点晦涩难懂

楼主:
我猜测SWD口设置是PA19是0x60082 PA20是0X50082 最后PF都是2

SWDIO [2] 这个括号里面的2应该就是SWD对应的PF值,完全是猜测

上图PA19的PINCM20    PA20是PINCM21寄存器偏移是0x04

20乘4= 80 换算成十六进制就是0x50,IOMUX 基址是 0x40428000,这下应该对上了,感觉我猜测的应该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猜测SWD口设置是PA19是0x60082 PA20是0X50082 最后PF都是2

SWDIO [2] 这个括号里面的2应该就是SWD对应的 ...

楼主:
我理解能力太差了,看TI的手册太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TI M0单片机寄存器地址的有效方法包括确保手册的准确性、通过目录或索引快速查找、了解并计算基地址与 ...

这个是AI给出的答案吧,我没用过C开发32位单片机程序所以不懂官方那些库什么的怎么用,只能看手册,但是我理解能力比较差,看TI这个手册比较吃力

楼主:
用PA13开关LED成功
IOMUX 的PINCM寄存器写0X81

@MSPM0L1306
        @编译器ARM-NONE-EABI

        .thumb
        .syntax unified
        .section .text
vectors:
        .word zhanding
        .word kaishi + 1
        .word _nmi        +1
        .word _Hard_Fault +1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_svc_handler +1
        .word 0
        .word 0
        .word _pendsv_handler +1
        .word _systickzhongduan +1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15

kaishi:
__IOMUX_she_zhi:
        ldr r0, = 0x40428000
        movs r1, # 0x38                @pa13
        movs r2, #  0x81
        str r2, [r0, r1]

__GPIO_she_zhi:
        ldr r0, = 0x400a0000
        ldr r1, = 0x800                @寄存器偏移
        ldr r2, = 0x26000001
        str r2, [r0, r1]        @开电源

        ldr r1, = 0x12c0        @寄存器偏移
        ldr r2, = 0x2000        @pa13
        str r2, [r0, r1]        @使能输出

__led_kaiguan:                        @LED开关
        ldr r1, = 0x120c
        ldr r2, = 0x100                @开
        movs r3, # 0                @关
__led_kaiguan_xunhuan:                @LED开关循环
        str r2, [r0, r1]        @LED开
        ldr r4, = 0x7fffff        @延时时间
__led_kai_yanshi:                @LED开延时
        subs r4, r4, # 1        @延时间减1
        bne __led_kai_yanshi        @不等于0循环
        str r3, [r0,  r1]        @LED关
        ldr r4, = 0x7fffff        @延时时间
__led_guan_yanshi:                @LED关延时
        subs r4, r4, # 1        @延时时间减1
        bne __led_guan_yanshi        @不等于0循环
        b __led_kaiguan_xunhuan        @跳到LED开关循环

_nmi:
_Hard_Fault:
_svc_handler:
_pendsv_handler:
_systickzhongduan:
aaa:
        bx lr

        .section .data
        .equ zhanding,        0x20000100

楼主:
性价比不行竞争不过国产的

楼主:
我真不是黑TI,感觉这手册写的真不如国产的。。
定时器输出PWM部分例子里面还有错的地方

寄存器表里面的COC

输出PWM例子里面的

低级错误多打两个FF

PA13输出PWM成功
__IOMUX_she_zhi:
        ldr r0, = 0x40428000
        movs r1, # 0x38         @pa13
        ldr r2, =   0x83        @PA13 TIMG0_C1
        str r2, [r0, r1]

__TIMG0:
        ldr r0, = 0x40084000    @寄存器基址
        ldr r1, = 0x800         @寄存器偏移
        ldr r2, = 0x26000001
        str r2, [r0, r1]        @开电源

        ldr r1, = 0x1008        @CLKSEL
        movs r2, # 0x08
        str r2, [r0, r1]        @时钟选择

        ldr r1, = 0x1100        @CCPD
        movs r2, # 0x02
        str r2, [r0, r1]        @c1输出

        ldr r1, = 0x1808        @LOAD寄存器
        ldr r2, = 0xffff
        str r2, [r0, r1]        @写入定时器最大计数值

        ldr r1, = 0x1814        @CC_01[y]
        ldr r2, = 0x7fff        @PWM占空比
        str r2, [r0, r1]        @比较寄存器

        ldr r1, = 0x1874        @CCACT
        ldr r2, = 0x50          @CDACT=1,LACT=2
       str r2, [r0, r1]         @设置比较模式

  26.         ldr r1, = 0x1804        @CTRCTL
  27.         movs r2, # 0x03
  28.         str r2, [r0, r1]        @ 开定时器

楼主:
我理解能力太差了,ADC又遇到问题,怎么配置都没法采样,我不懂官方软件工具怎么安装和编译,有没有网友给个官方ADC例子的固件,看看官方软件怎么配置的
这个寄存器序列能写的只有前面四个,0x1180到0x118c后面的全都没法写入数据,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只能写前面四个,后面都没法写入

楼主:
ADC采样成功,原来是时钟寄存器设置错了。 四个都采集ADC通道A0,A0接1K电阻到3.3V
采集到的结果

程序

  1. __adc0:
  2.         ldr r0, = 0x40004000    @寄存器基址
  3.         ldr r1, = 0x800         @寄存器偏移
  4.         ldr r2, = 0x26000001
  5.         str r2, [r0, r1]        @开电源

  6.         ldr r1, = 0x808
  7.         ldr r2, = 0xa9000002
  8.         str r2, [r0, r1]

  9. @       ldr r1, = 0x1184        @MEMCTL 转换存储器控制寄存器
  10. @       ldr r2, = 1
  11. @       str r2, [r0, r1]        @通道选择

  12.         ldr r1, = 0x1110        @CLKFREQ 采样时钟范围
  13.         movs r2, # 5
  14.         str r2, [r0, r1]

  15.         ldr r1, = 0x1104        @CTL1 控制寄存器1
  16.         ldr r2, = 0x30100
  17.         str r2, [r0, r1]        @序列重复转换

  18.         ldr r1, = 0x1108        @CTL2控制寄存器2
  19.         ldr r2, = 0x3000000
  20.         str r2, [r0, r1]        @转换序列选择

  21.         ldr r1, = 0x1100        @CTL0 控制寄存器 0
  22.         ldr r2, = 0x10001
  23.         str r2, [r0, r1]

楼主:
DMA设置成功,TIMG4触发ADC采样,采集A0和A1,通过DMA把两个32位传输到0X20000100,DMA重复模式,传输长度12个64位数
传输源两个32位数

传输到0x20000100,传输12个64位数

程序

  1. __TIMG4:
  2.         @ADC触发源
  3.         ldr r0, = 0x4008c000        @寄存器基址
  4.         ldr r1, = 0x800                @寄存器偏移
  5.         ldr r2, = 0x26000001
  6.         str r2, [r0, r1]        @开电源

  7.
  8.         ldr r1, = 0x1008        @CLKSEL
  9.         movs r2, # 0x08
  10.         str r2, [r0, r1]        @时钟选择

  11.
  12.         ldr r1, = 0x1058        @IMASK
  13.                                 @GEN_EVENT0
  14.         movs r2, # 0x01
  15.         str r2, [r0, r1]        @触发ADC

  16.         ldr r1, = 0x444                @FPUB_0
  17.         movs r2, # 0x01
  18.         str r2, [r0, r1]        @发布事件1

  19.
  20.         ldr r1, = 0x1808        @LOAD寄存器
  21.         ldr r2, = 319                @触发频率100KHZ
  22.         str r2, [r0, r1]        @写入定时器最大计数值
  23.
  24.         ldr r1, = 0x1804        @CTRCTL
  25.         movs r2, # 0x03
  26.         str r2, [r0, r1]        @ 开定时器

  27.
  28. __dma0:
  29.         ldr r0, = 0x4042a000        @DMA寄存器基址
  30.         ldr r1, = 0x1110        @DMATCTL寄存器偏移地址
  31.         movs r2, # 0x03                @adc0 触发通道选择
  32.         str r2, [r0, r1]

  33.         ldr r1, = 0x1204        @DMASA寄存器偏移地址
  34.         ldr r2, = 0x4055a280        @传输源地址,ADC别名区
  35.         str r2, [r0, r1]

  36.         ldr r1, = 0x1208        @DMADA寄存器偏移地址
  37.         ldr r2, = dianyabiao    @传输目标地址
  38.         str r2, [r0, r1]

  39.         ldr r1, = 0x120c        @DMASZ寄存器偏移地址
  40.         ldr r2, = 12                @传输数量
  41.         str r2, [r0, r1]

  42.         ldr r1, = 0x1200        @DACCTL控制寄存器偏移地址
  43.         ldr r2, = 0x20303302        @0x20301102
  44.         str r2, [r0, r1]        @开DMA,设置传输模式
  45.
  46. __adc0:
  47.         ldr r0, = 0x40004000        @寄存器基址
  48.         ldr r1, = 0x800                @寄存器偏移
  49.         ldr r2, = 0x26000001
  50.         str r2, [r0, r1]        @开电源

  51.         ldr r1, = 0x400                @FSUB_0
  52.         movs r2, # 0x01
  53.         str r2, [r0, r1]        @订阅TIM发布的事件1

  54.         ldr r1, = 0x808                @CLKCFG  ADC时钟配置寄存器
  55.         ldr r2, = 0xa9000002
  56.         str r2, [r0, r1]

  57.         ldr r1, = 0x1088        @IMASK
  58.                                 @DMA_TRIG
  59.         ldr r2, = 0x200
  60.         str r2, [r0, r1]        @那个通道触发DMA

  61.         ldr r1, = 0x1110        @CLKFREQ 采样时钟范围
  62.         movs r2, # 5
  63.         str r2, [r0, r1]

  64.         ldr r1, = 0x1104          @CTL1 控制寄存器1
  65.         ldr r2, = 0x30001        @硬件触发
  66.         str r2, [r0, r1]        @序列重复转换

  67.         ldr r1, = 0x1108        @CTL2控制寄存器2
  68.         ldr r2, = 0x3000900        @0x3000900
  69.         str r2, [r0, r1]         @转换序列选择

  70.         ldr r1, = 0x1184        @MEMCTL 转换存储器控制寄存器
  71.         movs r2, # 0x01                @通道A1
  72.         str r2, [r0, r1]        @
  73.
  74.         ldr r1, = 0x1100          @CTL0 控制寄存器 0
  75.         ldr r2, = 0x10001
  76.         str r2, [r0, r1]

楼主:
学到内置运放了,但是感觉是不是少个寄存器的描述?? 是不是写手册时候忘记加了?

实测偏移0x1104的地址能写0x05

我是真不会猜哪个是设置寄存器,下边这俩寄存器手册里面都没介绍。

可能是觉得用户不用改这两个,配置内部运放采集电压后ADC采集然后传输到内存成功,用的是OPA1,+输入接要采集的电压

楼主:
驱动COG12864成功,学了十多天总算是能用了,最开始那片不知道怎么搞的不能自己复位了,幸亏买了10片
显示计数数值

电路连接
PA6 SCK
PA5 MOSI
PA4 RST
PA3 A0

程序

楼主:
擦除和写FLASH,先擦FC00再把0X12345678写进去

kaishi:
        bkpt # 1

__flash:

        ldr r0, = 0x400cd000        @FLASH基地址
__ca_chu_flash:                @擦FLASH
        ldr r1, = 0x1104        @CMDTYPE
        movs r2, # 0x02                @擦FLASH
        str r2, [r0, r1]

        ldr r1, = 0x1120        @CMDADDR
        ldr r2, = 0xfc00        @要写的地址
        str r2, [r0, r1]

        ldr r1, = 0x11d4        @STATCMD
        movs r2, # 0
        str r2, [r0, r1]        @解除写保护

        ldr r1, = 0x1100        @CMDEXEC
        movs r2, # 0x01
        str r2, [r0, r1]        @执行
        bkpt # 3

__xie_flash_chegn_xu:        @写FLASH
        ldr r1, = 0x1104        @CMDTYPE
        movs r2, # 0x01                @写
        str r2, [r0, r1]

        ldr r1, = 0x1120        @CMDADDR
        ldr r2, = 0xfc00        @要写的地址
        str r2, [r0, r1]

        ldr r1, = 0x1130        @CMDDATA0
        ldr r2, = 0x12345678        @要写的数据
        str r2, [r0, r1]

        ldr r1, = 0x1124        @CMDBYTEN
        ldr r2, = 0XFFFF        @要写入的字节位置
        str r2, [r0, r1]

        ldr r1, = 0x11d4        @STATCMD
        movs r2, # 0
        str r2, [r0, r1]        @解除写保护

        ldr r1, = 0x1100        @CMDEXEC
        movs r2, # 0x01
        str r2, [r0, r1]        @执行

        bkpt # 2

网友D(2024-10-23):
除了51单片机那种需要操作寄存器来编程,ST,TI的应该都有库函数包装了的,直接调用函数就行了。比如简单的你要把PA1置高,调用库函数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51单片机那种需要操作寄存器来编程,ST,TI的应该都有库函数包装了的,直接调用函数就行了。比如简单的 ...

关键是没学过这套工具怎么用,去年学瑞萨单片机时候试着学过,但是编译缺文件编译不通过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学过这套工具怎么用,去年学瑞萨单片机时候试着学过,但是编译缺文件编译不通过自己也不知道怎么 ...

现在我一般用的st的就用的它的库,应该其他也一样只是函数包装不一样。看寄存器的话编程效率太低了。除非出问题了去看底层寄存器功能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一般用的st的就用的它的库,应该其他也一样只是函数包装不一样。看寄存器的话编程效率太低了。除非 ...

我实际没 去认真学过怎么用库,库应该有相应手册写明每个函数的用途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实际没 去认真学过怎么用库,库应该有相应手册写明每个函数的用途吧

库里面有例程,先用例程改,后面比较熟悉了就可以建自己的模版工程。就只用在里面写功能性函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库里面有例程,先用例程改,后面比较熟悉了就可以建自己的模版工程。就只用在里面写功能性函数就行了。 ...

变量和函数名字都是英文,看起来真的是头大,简单的单片机搞那么多文件看着真的头大,对新手来说上手难度比较大,要是那么容易自己看懂也没人出库函数的教程了

网友E(2025-03-25):
真厉害 自己就把东西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厉害 自己就把东西做好了

没什么厉害的,就是和别人的学习方法不一样,我这样学显然不是正确的方法,我学TI这个单片机纯粹是为了薅羊毛,但是竞争激烈没那么容易薅,其实这个项目我去年勉强做出来了,只是没成品表做比对,本来打算中标再买个成品的表做比对,但是到最后也没勇气报名。 这个项目后来被别人接到了,可能做出来没验收通过也没拿到奖金,想网上薅羊毛不容易,浪费大量时间体验了下TI的单片机。。
链接里面我做的,下面图片是项目要求
https://oshwhub.com/yjmwxwx/mspm0l1306-zhuan-jie-b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