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SH367309代码简介(3)

楼主(2024-06-27):
EEPROM和RAM寄存器读写协议如下

twi.c

#include "twi.h"
unsigned char const CRC8Table[]=
{                                                        //120424-1                        CRC Table
        0x00,0x07,0x0E,0x09,0x1C,0x1B,0x12,0x15,0x38,0x3F,0x36,0x31,0x24,0x23,0x2A,0x2D,
        0x70,0x77,0x7E,0x79,0x6C,0x6B,0x62,0x65,0x48,0x4F,0x46,0x41,0x54,0x53,0x5A,0x5D,
        0xE0,0xE7,0xEE,0xE9,0xFC,0xFB,0xF2,0xF5,0xD8,0xDF,0xD6,0xD1,0xC4,0xC3,0xCA,0xCD,
        0x90,0x97,0x9E,0x99,0x8C,0x8B,0x82,0x85,0xA8,0xAF,0xA6,0xA1,0xB4,0xB3,0xBA,0xBD,
...
};

void Delay4us(void) //4uS
{
        uint32_t ticks;
        uint32_t told,tnow,reload,tcnt=0;

        reload = SysTick->LOAD;                     //获取重装载寄存器值
        ticks = 4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计数时间值   括号里的代表1us秒嘀嗒定时器的value会向下降多少值
        told=SysTick->VAL;                          //获取当前数值寄存器值(开始时数值)
        while(1)
        {
                tnow=SysTick->VAL;          //获取当前数值寄存器值
                if(tnow!=told)              //当前值不等于开始值说明已在计数
                {
                        if(tnow<told)             //当前值小于开始数值,说明未计到0
                        tcnt+=told-tnow;     //计数值=开始值-当前值
                        else                      //当前值大于开始数值,说明已计到0并重新计数
                        tcnt+=reload-tnow+told;   //计数值=重装载值-当前值+开始值  (已从开始值计到0)
                        told=tnow;                //更新开始值
                        if(tcnt>=ticks)break;     //时间超过/等于要延迟的时间,则退出.
                }
        }
}

void TWI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TWI_DAT_HIGH;
        TWI_CLK_HIGH;
}

void TwiStart(void)
{
        TWI_DAT_HIGH;
        TWI_CLK_HIGH;
        TWI_DAT_OUT;
        TWI_CLK_OUT;
        TWI_DAT_LOW;
        Delay4us();
        TWI_CLK_LOW;
}

void TwiReStart(void)
{
        TWI_DAT_HIGH;
        TWI_CLK_HIGH;
        Delay4us();
        TWI_DAT_LOW;
        Delay4us();
        TWI_CLK_LOW;
}

void TwiStop(void)
{
        TWI_DAT_OUT;
        TWI_DAT_LOW;
        Delay4us();
        TWI_CLK_HIGH;
        Delay4us();
        TWI_DAT_HIGH;
        Delay4us();
        TWI_DAT_IN;
        TWI_CLK_IN;
}

//SH367309接收好数据后,释放SCL信号线,所以此函数可以判断通信是否成功
unsigned char TwiChkClkRelease(void)
{
        unsigned int TimeoutCnt=1000;                                //If Clock is not released within 4ms, is considered overtime
        unsigned char result=0;
        TWI_CLK_IN;
        while(TimeoutCnt--)
        {
                Delay4us();
                if(TWI_RD_CLK)
                {
                        result = 1;
                        break;
                }
        }
        TWI_CLK_HIGH;
        TWI_CLK_OUT;
        return result;
}

unsigned char Twi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Clk**)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esult=0;
//1. After sending the Start signal, there is no need to detect Clock is released, And sending the first bit
        if(Data&0x80)
        {
                TWI_DAT_HIGH;
        }
        else
        {
                TWI_DAT_LOW;
        }
        if(Clk** == 1)
        {
                Delay4us();
                if(TwiChkClkRelease())
                {
                        TWI_CLK_LOW;
                }
                else
                {
                        return result;//返回0表示通信失败
                }
        }
        else
        {
                Delay4us();
                TWI_CLK_HIGH;
                Delay4us();
                TWI_CLK_LOW;
        }

//2. Send the remaining seven bit
        Data = Data<<1;
        for(i=0; i<7; i++)
        {
                if(Data&0x80)
                {
                        TWI_DAT_HIGH;
                }
                else
                {
                        TWI_DAT_LOW;
                }
                Data = Data<<1;
                Delay4us();
                TWI_CLK_HIGH;
                Delay4us();
                TWI_CLK_LOW;
        }
        TWI_DAT_IN;
        Delay4us();

        for(i=0; i<10; i++)
        {
                if(TWI_RD_DAT == 0)
                {
                        result = 1;
                        break;
                }
        }
        TWI_CLK_HIGH;

        Delay4us();
        TWI_DAT_LOW;
        TWI_DAT_OUT;
        TWI_CLK_LOW;
        Delay4us();

        return result;//返回1有应答,返回0无应答
}

unsigned char TwiGetData(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 RdData=0;

        TWI_DAT_IN;
        Delay4us();
        for(i=0; i<8; i++)
        {
                TWI_CLK_HIGH;
                Delay4us();
                if(TWI_RD_DAT)
                {
                        RdData |= (1<<(7-i));
                }
                TWI_CLK_LOW;
                Delay4us();
        }

        TWI_DAT_OUT;
        if(Ack** != 0)
        {
                TWI_DAT_LOW;
        }
        else
        {
                TWI_DAT_HIGH;
        }
        TWI_CLK_HIGH;
        Delay4us();
        TWI_CLK_LOW;
        Delay4us();

        return RdData;
}

unsigned char CRC8cal(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Length)                       //look-up table calculte CRC
{
    unsigned char crc8 = 0;

        for(; Length > 0; Length--)
        {
        crc8 = CRC8Table[crc8^*p];
            p++;
    }

    return(crc8);
}

unsigned char TwiWrite(unsigned char SlaveID, unsigned int WrAddr,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WrBuf)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Buf[4];
        unsigned char result = 0;
        TempBuf[0] = SlaveID;
        TempBuf[1] = (unsigned char)WrAddr;
        TempBuf[2] = *WrBuf;
        TempBuf[3] = CRC8cal(TempBuf, 3);

        if(Length > 0)
        {
                TwiStart();
                if(!TwiSendData(SlaveID, 1))                        //Send Slave ID
                {
                                goto WrErr;
                }
                if(TwiSendData(WrAddr, 0))                                        //Send Write Address(Low 8bit)
                {
                        result = 1;
                        for(i=0; i<Length; i++)
                        {
                                if(TwiSendData(*WrBuf, 0))                        //Send Write Data
                                {
                                        WrBuf++;
                                }
                                else
                                {
                                        result = 0;
                                        break;
                                }
                        }
                        if(!TwiSendData(TempBuf[3], 0))            //write CRC
                        {
                                        result = 0;
                        }
                }
                WrErr:
                TwiStop();
        }
        return result;
}
unsigned char TwiRead(unsigned char SlaveID, unsigned int RdAddr,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RdBuf)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esult=0;
        unsigned char TempBuf[46];
        unsigned char RdCrc=0;

        TempBuf[0] = SlaveID;
        TempBuf[1] = (unsigned char)RdAddr;
        TempBuf[2] = Length;
        TempBuf[3] = SlaveID | 0x01;

        if(Length > 0)
        {
                TwiStart();                                                                //开始
                if(!TwiSendData(SlaveID, 1))                        //Send Slave ID
                {
                        goto RdErr;
                }
                if(!TwiSendData(RdAddr, 0))                                //Send Read Address(Low 8bit)
                {
                        goto RdErr;
                }
                if(!TwiSendData(Length, 0))
                {
                                goto RdErr;
                }
                TwiReStart();
                if(TwiSendData(SlaveID|0x1, 0))                        //Send Slave ID
                {
                        result = 1;

                        for(i=0; i<Length+1; i++)
                        {
                                if(i == Length)
                                {
                                        RdCrc = TwiGetData(0);      //Get Data
                                }
                                else
                                {
                                        TempBuf[4+i] = TwiGetData(1);     //Get Data
                                }
                        }
                        if(RdCrc != CRC8cal(TempBuf, 4+Length))
                        {
                                result = 0;
                        }
                        else
                        {
                                for(i=0; i<Length; i++)
                                {
                                        *RdBuf = TempBuf[4+i];
                                        RdBuf++;
                                }
                        }
                }

                RdErr:
                TwiStop();
        }

        return result;
}

/*特别注意,写eeprom必须要使能烧写模式,其他的读eeprom,ram或者写ram正常即可
void WriteAFEData_EEPROM()
{
                TwiRead(0x34,0X00,26,tagBMS.ucReadAFERegister);        //读AFE的EEPROM寄存器,地址(00H-19H 即 0-25),共26个8位寄存器
                if(memcmp(tagBMS.ucWriteAFERegister,tagBMS.ucReadAFERegister,25)!=0) //存储区str1、str2前n个字节比较,0=无区别,!=0有区别
                {
                                UCHAR i;
                                SH367309_VPRO_Hi;             //使能AFE的VPRO烧写功能(可以对EEPROM进行配置)
                                delay_1ms(100);        //延时,等待电平稳定
                                for(i=0; i<25; i++)          //写AFE的EEPROM寄存器,地址(00H-19H 即 0-25),共26个8位寄存器
                                {
                                                delay_1ms(5);
                                                if(!TwiWrite(0x34, i, 1, tagBMS.ucWriteAFERegister+i))
                                                {
                                                                tagSBS.bAFEFaultStatus = ISYES;//写AFEROM出现错误
                                                }
                                }
                                SH367309_VPRO_Lo;         //关闭AFE的VPRO烧写,进入正常读AFE模式
                                改写AFEROM参数后,需要复位后才能生效
                                SH367309_SHIP_Lo;
                                delay_1ms(100);
                                SH367309_SHIP_Hi;
                                delay_1ms(100);
                }
}*/

twi.h

#ifndef _TWI_H_
#define _TWI_H_
#include "head.h"

#define TWI_CLK_HIGH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8)
#define TWI_CLK_LOW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8)
#define TWI_DAT_HIGH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9)
#define TWI_DAT_LOW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9)
#define TWI_CLK_OUT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时钟口设置为输出
#define TWI_DAT_OUT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数据口设置为输出
#define TWI_CLK_IN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时钟口设置为输入
#define TWI_DAT_IN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数据口设置为输入
#define TWI_RD_CLK                 gpio_input_bit_get(GPIOB,GPIO_PIN_8)
#define TWI_RD_DAT                 gpio_input_bit_get(GPIOB,GPIO_PIN_9)

void TWI_Init(void);
void Delay4us(void); //4uS
void TwiStart(void);
void TwiReStart(void);
void TwiStop(void);
unsigned char TwiChkClkRelease(void);
unsigned char Twi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Clk**);
unsigned char TwiGetData(unsigned char Ack**);
unsigned char CRC8cal(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Length);                       //look-up table calculte CRC
unsigned char TwiWrite(unsigned char SlaveID, unsigned int WrAddr,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WrBuf);
unsigned char TwiRead(unsigned char SlaveID, unsigned int RdAddr,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RdBuf);
void InitTwi(void);

#endif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1973119/article/details/136398204

网友A:
这就是模拟方式实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