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入门太难了

楼主(2024-06-27):
stc, ST, tc
GD入门太难了,比STC难多了,到处需要设置

网友A:
STC是51吧

网友B:
32比51肯定复杂些了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在开发的时候使用cube配置习惯了啊

网友D:
这个没有多难吧  无论使用哪种单片机 寄存器的设置都是必须的啊

网友E:
入门的话。建议先学51单片机。。完了再学32位的单片机。。学STM32吧。资料齐全些。

网友F:
只要吃透了寄存器的配置 一般来说就没有太难的了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是卡在哪里了  感觉区别并不大

网友H:
32比51的单片机的功能相对来说是不是 也多一点啊

网友I:
如果只是说入门的话 我感觉没有增加什么难度啊

网友J:
那肯定啊,这STC才是个8位的MCU啊

网友K:
一般来说,你是没入门,入门就好了

网友L:
可以看看GD的视频教程和网上的例程,就好

网友M:
其实找个小项目来学习就好,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N:
我觉得可以从简单的项目开始,如点亮LED、按键输入检测、串口通信等

网友O:
建议逐步学习更复杂的项目,如使用定时器生成PWM信号、实现ADC数据采集、使用I2C或SPI接口与传感器通信等

网友P:
访问GigaDevice的官方网站,下载您所使用型号的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参考手册和用户手册然后去跟着学

网友Q:
学习GD和学习ST一样,你可以看看网上的视频教程,比如正点原子这种

网友R:
对啊,MCU就是这样,需要设置很多地方

网友S:
我觉得可以先从简单的入手,这样会好一些

网友T(2024-07-31):
从stm转gd容易一些

网友U:
GD还算可以多学习多练习

网友V:
可以从st的开始入手啊

网友W(2024-08-31):
参考手册通常提供了更多的技术细节和外设的详细描述。

网友W:
GD32 提供了官方的固件库和驱动,你可以从兆易创新官网下载并使用这些库来简化开发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