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开发板无法录音或耳机播放?不可忽视这个细节!

楼主(2024-06-27):
满怀欣喜的设计一块Linux/安卓开发板,发现无法录音或耳机播放?请注意这个硬件上的使用细节。

麦克风和耳机二合一连接器种类繁多,规格不一,如有PJ-332-6A、PJ-393-8A等类型,实物如下图所示。

                                                                                    图1 PJ-332-6A连接器                                        图2 PJ-393-8A连接器

各种连接器的管脚排列及定义也不尽相同,如下图所示。

                                                                       图3 PJ-332-6A连接器管脚定义                                  图4 PJ-393-8A连接器管脚定义

在进行电路设计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确定各种连接器的电路信号连接。

1 确定耳机类型
带麦克风的耳机通常为4段耳机,如图4所示。

图4 四段耳机

4段耳机又分为国标和美标两种,而两种标准的定义不一样,如图5所示。

图5 四段耳机不同标准的定义

2 确定连接器的管脚定义
以PJ-393-8A连接器为例,查看其规格书,其管脚定义及物理连接如图6和图7所示。

                                                                              图6 连接器管脚定义                                                            图7 连接器物理连接

从图6和图7可以看出,1-2脚,3-4脚, 5-6脚, 7-8脚分别两两短接。需要注意的是,第7脚和第8脚定义是相反的,这是因为从结构上看,7-8脚对应的这一段金属片和前3段相比,是反着放置的,如下图所示。

另外,图7所示为没有耳机插入时的情况。当有耳机插入时,图中所有带箭头的管脚就会被顶开,此时耳机只与2,4,6,8脚相连接,而不与1,3,5,7脚接触。因此,在电路设计中,L/R/GND/MIC信号只能接在2,4,6,8脚上,1,3,5,7脚可以悬空,也可以和2,4,6,8脚相连接。

3 确定连接器的信号连接
将四段耳机和连接器对接起来,就可以清楚的判断出连接器的每段管脚所对应的信号,如图8所示。

图8 耳机和连接器物理对应位置

则连接器各管脚所对应的信号如下表所示。

表1 连接器各管脚所对应的信号

管脚
信号
1,2
MIC
3,4
GND
5,6
R
7,8
L

4 插入检测功能
通过表1可知,3/4脚接GND,再通过图7可知,4脚一定接GND. 则第3脚就可以作为耳机插入检测信号,第3脚外部接上拉电阻,没有耳机插入时,3脚和4脚物理上短接,为0信号;当耳机插入时,3脚和4脚物理上隔开,此时3脚就为高电平。
通过以上4个步骤,即可绘制出对应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这个确实,其实跟连接器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连接器如果不是标准接口的话,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