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PLAB X IDE创建MHC工程的问题

楼主(2024-06-27):
求求了,有没有人会啊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WXWork\1688855807554898\Cache\File\2024-06\图片.png
在创建新的MHC工程的时候,点到这步要输入Harmony路径的时候,发现提示路径无效。。。

楼主:
问题的图片在这

网友A:
PIC32/SAM 现在已经转换到MCC了,可以尝试安装新的MPLAB X使用。
可以参考该文章试试: https://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H3_Chinese_guides/guide-39.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32/SAM 现在已经转换到MCC了,可以尝试安装新的MPLAB X使用。
可以参考该文章试试: https://www.microc ...

旧的MHC工程在MCC中可以打开吗

网友B:
创建新的工程建议用最新的MPLAB X IDE和MC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旧的MHC工程在MCC中可以打开吗

MCC不能直接打开MHC工程哦,加载的时候会提示要不要转换到MCC的工程。转换到MCC工程的话,可能会有些地方需要稍微调整一下。
Harmony3本身也有很多例程的,也可以基于例程配置新项目。

网友C(2025-08-30):
创建 / 打开 MHC 工程失败,多因插件 / 框架 / 核心版本不匹配、网络或本地内容冲突,按 “核对版本→修复内容→重启 IDE” 三步可快速恢复。

网友D:
在 MPLAB X IDE 中创建 MHC 工程可能遇到多种问题,如 MCC Core、Harmony Core 和 MCC Project Configuration 版本不兼容,导致无法加载项目。此外,工程路径包含中文或空格会使 Harmony 组件安装失败,还有代码生成时用户修改代码会引发差异提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