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92的LCD电流消耗是多少?实测过大,如何降低电流

楼主(2024-06-27):
   以CH592EVT\EXAM\BLE\Peripheral例程修改:
   peripheral.c:
      line 211:   uint8_t  initial_advertising_enable = FALSE;
      line 517:   uint8_t advertising_enable = FALSE;

   这两个修改禁止蓝牙广播,方便测试电流。此时电流大约在3~4uA.
    peripheral_main.c: 工程里面去掉DEBUG=1, 增加LCD初始化,电流变为100多uA。
<font color="#ff8c00">int main(void)
{
#if(defined(DCDC_ENABLE)) && (DCDC_ENABLE == TRUE)
    PWR_DCDCCfg(ENABLE);
#endif
    SetSysClock(CLK_SOURCE_PLL_60MHz);
#if(defined(HAL_SLEEP)) && (HAL_SLEEP == TRUE)
//    GPIOA_ModeCfg(GPIO_Pin_All, GPIO_ModeIN_PU);
//    GPIOB_ModeCfg(GPIO_Pin_All, GPIO_ModeIN_PU);
#endif
#ifdef DEBUG
    GPIOA_SetBits(bTXD1);
    GPIOA_ModeCfg(bTXD1, GPIO_ModeOut_PP_5mA);
    UART1_DefInit();
#endif
    PRINT("%s\n", VER_LIB);
    CH59x_BLEInit();
    HAL_Init();
    GAPRole_PeripheralInit();
    Peripheral_Init();

    //PB7(seg0),PB4(seg1),PB23~PB22(seg2~seg3),PA4~PA5(seg4~seg5),PA15~PA12(seg6~seg9),PB11~PB10(seg14~seg15)
    //LCD_Init(LCD_1_4_Duty, LCD_1_3_Bias);
    R32_PIN_CONFIG2 = 0xffbef03f; // 关闭数字输入
    R16_PIN_ALTERNATE |= RB_DEBUG_EN; // 操作LCD时,需关闭debug
    R32_LCD_CMD = 0x0c3ff << 8;
    R32_LCD_CMD |= RB_LCD_SYS_EN | RB_LCD_ON | (LCD_CLK_128 << 5) | (LCD_1_4_Duty << 3) | (LCD_1_3_Bias << 2);
    GPIOA_ModeCfg(GPIO_Pin_6, GPIO_ModeIN_PU);
    GPIOA_ModeCfg(GPIO_Pin_7, GPIO_ModeIN_PU);
    GPIOA_ModeCfg(GPIO_Pin_8, GPIO_ModeIN_PU);
    GPIOA_ModeCfg(GPIO_Pin_9, GPIO_ModeIN_PU);
    GPIOB_ModeCfg(GPIO_Pin_0, GPIO_ModeIN_PU);
    GPIOB_ModeCfg(GPIO_Pin_6, GPIO_ModeIN_PU);

    Main_Circulation();
}</font>

网友A:
LCD电流开销数个uA,不会到100uA。
如果是用带LCD段码屏的开发板,一方面是注意rst脚PB23要关掉、串口打印的PA9也要取消使能;另一方面要参考LCD例程,要添加专门的LCD相关的休眠处理。

网友B(2024-08-05):
一般是定时唤醒会好点?

网友C:
其实要低功耗的话,我觉得用墨水屏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D:
这个一百多个微安?有这么少吗?

网友E:
感觉一个蓝牙运行起来应该是百十个毫安吧,你说微安好像有点低啊?

网友F:
关于CH592的LCD电流消耗,具体的数值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LCD的驱动模式、显示内容、背光亮度、工作电压等

网友G:
要降低CH592驱动LCD时的电流消耗,可以考虑降低LCD驱动电压

网友H:
CH592支持多种LCD驱动模式,选择功耗更低的模式,如使用内部电阻分压网络代替外部电阻网络

网友I:
在软件层面优化刷新策略,减少不必要的刷新操作。

网友J:
在不显示内容时,将MCU和LCD控制器置于睡眠模式,以减少静态电流消耗

网友K:
如果LCD的工作电压可以调整,尝试降低驱动电压,这通常可以减少电流消耗

网友L:
点亮LCD只有100ua我竟然觉得有点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