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正点原子K210连载】第六章 Kendryte K210固件烧录 摘自【正点原子】DNK210使用指南-CanMV版...

楼主:
第六章 Kendryte K210固件烧录

本章将为读者介绍Kendryte K210的固件烧录,以及Kendryte K210外部NOR Flash的空间分布。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6.1 外部NOR Flash的空间分布
6.2 Ubuntu下的固件烧录
6.3 Windows下的固件烧录

6.1 外部NOR Flash的空间分布

Kendryte K210的内部没有用户Flash,因此Kendryte K210需要外挂NOR Flash,才能烧录用户固件,Kendryte K210上电后会将保存在外部NOR Flash0偏移地址的固件加载到内部的SRAM中执行,因为Kendryte K210内部有6MB通用SRAM,因此外部NOR Flash0~固件大小(最大6MB)地址范围的空间使用与存放应用固件的,剩余的外部NOR Flash空间则为用户空间。
若假设外部NOR Flash的大小为16MB,应用固件的大小为6MB,则此时外部NOR Flash的空间分布,如下表所示:
空间
起始地址
结束地址
大小
应用固件
0x000000
0x5FFFFF
0x600000
用户空间
0x600000
0xFFFFFF
0xA00000
6.1.1 外部NOR Flash空间分布表(存在假设条件)
CanMV中,CanMV将用户空间中的一部分NOR Flash空间作为文件系统使用,默认情况下,CanMV使用的文件系统占用的是NOR Flash中偏移地址为0xD00000且长度为0x300000的空间,因此,若假设外部NOR Flash的大小为16MBCanMV应用固件的大小为6MB,则此时外部NOR Flash的空间分布,如下表所示:
空间
起始地址
结束地址
大小
应用固件
0x000000
0x5FFFFF
0x600000
用户空间
0x600000
0xCFFFFF
0x700000
CanMV文件系统
0xD00000
0xFFFFFF
0x300000
6.1.2 CanMV下外部NOR Flash空间分布表(存在假设条件)

6.2 Ubuntu下的烧录固件
Kendryte K210固件的烧录需要借助kflash工具,kflash是一个开源的项目,其项目仓库的地址为:https://github.com/vowstar/kflash.py.git,建议读者在使用kflash前,先访问kflash的项目仓库并仔细阅读其README.md文件,了解kflash的用法。
在使用kflash烧录CanMV固件前,需要让Kendryte K210与Ubuntu进行连接,首先需将Kendryte K210UARTHS通过USBUART芯片与USB数据线连接至电脑主机的USB端口,接着在虚拟机的VMware Workstation Player窗口中的Playerà可移动设备下找到USBUART芯片对应的USB设备,将其设置为与虚拟机连接。
连接成功后,在Ubuntu下查找设备:
# Linux
ls /dev/tty*
在列出的设备中找到对应的设备,例如:/dev/ttyACM6。
接着便可使用kflash烧录上一小节中编译出的CanMV固件至Kendryte K210:
# Linux
kflash -p /dev/ttyACM6 canmv.bin

6.3 Windows下的烧录固件
Windows下烧录CanMV固件的方法依然是借助kflash工具,因此需要先在Windows下安装kfalsh(该工具依赖Pythonpip,因此需要先安装Pythonpip):
# Windows
pip install kflash
接着按照上一小节介绍的方式连接Kendryte K210与电脑主机,但注意不要让虚拟机连接到对应的USB设备,否则Windows会找不到对应的USB设备。
连接成功后,在Windows下找到对应的端口号:
# Windows
Get-WmiObject Win32_SerialPort | select-Object Name
在列出的端口中找到对应的端口号,例如:COM6。
接着便可使用kflash烧录上一小节中编译出的CanMV固件至Kendryte K210:
# Windows
kflash -p COM6 canmv.bin

网友A(2024-06-27):
原子哥的精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