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DCDC为什么开关频率增大输出电流输出功率也会增大?

楼主(2024-06-27):
一个全桥DCDC,低压侧是380V整流的到的直流,经过全桥送到升压变压器原边,原边升压到副边再整流,现在的问题是,原边逆变桥的开关频率是从600到8K,开关频率增大,低压侧送入变压器的电流也增大,便压测高压侧的电压电流都会增大?请问这是什么原理?我量了一下在不接变压器的时候改变开关频率,输出电压波形是占空比不变频率改变的方波。实在是想不明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机器是除尘电源,用于烟囱上吸收煤炭燃烧的废气

网友A:
上电路图\上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图\上波形图

主回路拓扑图基本就是这样,中间是一个升压变压器,有一个电容串在低压侧回路防止偏心,改变那几个IGBT的开关频率,流过升压变压器低压侧的电流就会增大,同时高压侧的电压电流都会增大,这个是用在除尘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回路拓扑图基本就是这样,中间是一个升压变压器,有一个电容串在低压侧回路防止偏心,改变那几个IGBT的 ...

这就对了,就是串电容的原因。
假如电容1ms充满电,这之后变压器的初级电压自然就没了。
频率低时,假如周期是10ms,那就相当于变压器只有10%的时间有电。
频率高时,假如周期是0.1ms,那变压器就基本一直有电。

@乱世煮酒论天下 :你用示波器测下变压器初级两端的波形看看,低频下不会是方波的,电流就更不是方波了.
也就是说这个电容不仅有防止变压器偏磁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控制对变压器的功率传递作用? 还有就是这个波形,这个变压器低压侧接受的应该是占空比不变频率变化的方波,那么他的电流也应该是方波,这个电流波形会不会受负载影响发生畸变?

楼主:
开关频率从600到8000,我想也不会是方波,有点正弦,也有点LC谐振

网友B:
这个电源属于比较新潮的LLC谐振电源。低频肯定是电流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