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STM32F4的硬件SPI与AD7175-8进行通信

楼主(2024-06-27):
我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 引脚连接错误

    • 我发现STM32F4的SCK没有正确连接到AD7175-8的SCLK。
    • 检查后发现其他引脚如MISO、MOSI和NSS的连接也有问题。
    • 确认电源和地线连接正确,AD7175-8和STM32F4的工作电压兼容。
  • 引脚配置错误

    • 在使用STM32CubeMX配置时,我没有正确设置SPI引脚的复用功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A:
功能复用是个好功能,就是应用中需要特殊处理,有些不看手册的话,很容易忽视。

网友B:
SPI硬件是关键的

网友C:
正确设置SPI引脚的复用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网友D:
那你怎么设置的SPI复用啊?这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E:
连接有问题的话,确实有点马马虎虎呀

网友F:
其实SPI的操作应该挺简单的,直接调用SPI初始化,配置读写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G:
确实,用cubemx配置比较容易一些

网友H:
你说的复用是什么情况,是复用IO出错了吗?

网友I:
你需要开启复用时钟的啊,不然不行的

网友J:
对的,电源供电方面要对,不然就不行的

网友K:
复用要注意的,主要是复用容易出现疏漏的

网友L:
其实你可以用个逻辑分析仪,一抓波形就看出来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M:
我的建议是硬件连接是基础啊

网友N(2024-07-30):
AD7175-8和STM32F4的工作电压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