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关掉编译优化就能运行,打开就不正常。有没有办法定位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

楼主(2024-06-27):
优化等级一调高就会卡死

网友A:
你得调试看一下在什么地方卡住的,然后定位问题。

网友B:
在编译优化关闭时能够正常运行,但开启编译优化后出现问题,这可能是由于编译器对代码进行了优化,导致某些代码逻辑出现了问题

网友C:
仔细审查代码,特别是与电影播放相关的部分,查看是否存在可能受编译优化影响的代码逻辑。检查是否有未初始化的变量、指针操作、内存访问越界等问题

网友D:
在开启编译优化的情况下,尝试在关键位置添加调试信息,如打印日志、输出变量值等,以便在程序运行时观察程序的执行情况

网友E:
使用静态代码分析工具来检查代码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如未使用的变量、潜在的内存泄漏等,帮助定位潜在的编译优化导致的问题

网友F:
查看编译器的优化选项,了解开启优化后编译器会对代码进行哪些优化,可能会帮助您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G:
您可以逐步定位问题出在哪里,找到导致开启编译优化后程序异常的原因。希望这些方法能帮助您解决问题

网友H:
我觉得可能是存储/变量定义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I:
其实没必要优化等级调高,不然很难调试和应用的

网友J:
可能是那个函数定义在优化等级调高之后就有问题了吧

网友K:
在开启编译优化的情况下,逐步调试程序,观察程序在哪个具体步骤出现异常,以便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L:
对特定函数或代码段使用 #pragma 指令控制优化等级

网友M(2024-08-06):
逐步降低优化级别

网友N:
使用调试器来单步执行代码,观察在优化开启和关闭时变量的值和行为有何不同。这可以帮助您确定问题发生的具体位置。

网友O:
检查那些涉及复杂逻辑、指针操作、内存分配和释放的代码段。这些区域更有可能在优化过程中出现问题。

网友P:
升级或更换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