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的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

楼主(2024-06-27):
1. 引言
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通过使用STM32嵌入式系统,结合多种传感器和控制设备,实现对停车场车位的实时监测和管理。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在STM32系统中实现一个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包括环境准备、系统架构、代码实现、应用场景及问题解决方案和优化方法。

2. 环境准备
硬件准备
开发板:STM32F407 Discovery Kit
调试器:ST-LINK V2或板载调试器
超声波传感器:如HC-SR04,用于车位检测
红外传感器:用于车辆进出检测
显示屏:如OLED显示屏
电动栏杆:用于控制车辆进出
按键或旋钮:用于用户输入和设置
电源:12V或24V电源适配器
软件准备
集成开发环境(IDE):STM32CubeIDE或Keil MDK
调试工具:STM32 ST-LINK Utility或GDB
库和中间件:STM32 HAL库
安装步骤
下载并安装 STM32CubeMX
下载并安装 STM32CubeIDE
配置STM32CubeMX项目并生成STM32CubeIDE项目
安装必要的库和驱动程序
3. 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基础
控制系统架构
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

车位检测模块:用于检测停车位的状态(是否有车)
数据处理模块: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控制系统:根据处理结果控制电动栏杆和显示屏
显示系统:用于显示车位状态和系统信息
用户输入系统:通过按键或旋钮进行设置和调整
功能描述
通过超声波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采集停车场车位数据,并实时显示在OLED显示屏上。系统根据车位状态自动控制电动栏杆,实现停车场的自动化管理。用户可以通过按键或旋钮进行设置,并通过显示屏查看当前状态。

4. 代码实现:实现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
4.1 车位检测模块
配置HC-SR04超声波传感器
使用STM32CubeMX配置GPIO和TIM接口:

打开STM32CubeMX,选择您的STM32开发板型号。
在图形化界面中,找到需要配置的GPIO引脚,设置为输入和输出模式。
配置TIM定时器,用于测量超声波信号的时间。
生成代码并导入到STM32CubeIDE中。
代码实现:

初始化HC-SR04传感器并读取数据:

#include "stm32f4xx_hal.h"

#define TRIG_PIN GPIO_PIN_0
#define ECHO_PIN GPIO_PIN_1
#define GPIO_PORT GPIOA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void GPIO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TRIG_PIN | ECH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ECH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HAL_GPIO_Init(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void TIM_Init(void) {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84 - 1;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0xFFFF;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AL_TIM_Base_Init(&htim1);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1, &sClockSourceConfig);
    HAL_TIM_Base_Start(&htim1);
}

uint32_t Read_Distance(void) {
    uint32_t local_time = 0;
    HAL_GPIO_WritePin(GPIO_PORT, TRIG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
    HAL_GPIO_WritePin(GPIO_PORT, TRIG_PIN, GPIO_PIN_RESET);

    while (!(HAL_GPIO_ReadPin(GPIO_PORT, ECHO_PIN)));
    while (HAL_GPIO_ReadPin(GPIO_PORT, ECHO_PIN)) {
        local_time++;
        HAL_Delay(1);
    }
    return local_time;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GPIO_Init();
    TIM_Init();

    uint32_t distance;

    while (1) {
        distance = Read_Distance();
        HAL_Delay(1000);
    }
}

4.2 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处理模块将传感器数据转换为可用于控制系统的数据,并进行必要的计算和分析。此处示例简单的处理和分析功能。

void Process_Parking_Data(uint32_t distance) {
    // 假设距离小于50cm认为车位被占用
    if (distance < 50) {
        // 车位被占用
    } else {
        // 车位空闲
    }
}
4.3 控制系统实现
配置GPIO控制电动栏杆
使用STM32CubeMX配置GPIO:

打开STM32CubeMX,选择您的STM32开发板型号。
在图形化界面中,找到需要配置的GPIO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
生成代码并导入到STM32CubeIDE中。
代码实现:

初始化电动栏杆控制引脚:

#include "stm32f4xx_hal.h"

#define BARRIER_PIN GPIO_PIN_2
#define GPIO_PORT GPIOB

void GPIO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BARRIER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void Control_Barrier(uint8_t state) {
    HAL_GPIO_WritePin(GPIO_PORT, BARRIER_PIN, state ? GPIO_PIN_SET : GPIO_PIN_RESET);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GPIO_Init();

    uint8_t barrier_state = 0;

    while (1) {
        // 根据车位状态控制栏杆
        Control_Barrier(barrier_state);
        HAL_Delay(1000);
    }
}

4.4 用户界面与数据可视化
配置OLED显示屏
使用STM32CubeMX配置I2C接口:

打开STM32CubeMX,选择您的STM32开发板型号。
在图形化界面中,找到需要配置的I2C引脚,设置为I2C模式。
生成代码并导入到STM32CubeIDE中。
代码实现:

首先,初始化OLED显示屏: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i2c.h"
#include "oled.h"

void Display_Init(void) {
    OLED_Init();
}
然后实现数据展示函数,将停车场数据展示在OLED屏幕上:

void Display_Parking_Data(uint32_t distance) {
    char buffer[32];
    sprintf(buffer, "Distance: %lu cm", distance);
    OLED_ShowString(0, 0, buffer);
    sprintf(buffer, "Status: %s", distance < 50 ? "Occupied" : "Available");
    OLED_ShowString(0, 1, buffer);
}
在主函数中,初始化系统并开始显示数据: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GPIO_Init();
    TIM_Init();
    Display_Init();

    uint32_t distance;

    while (1) {
        // 读取传感器数据
        distance = Read_Distance();

        // 显示停车场数据
        Display_Parking_Data(distance);

        // 根据车位状态控制栏杆
        Control_Barrier(distance < 50);

        HAL_Delay(1000);
    }
}

5. 应用场景:智能停车场管理与优化
商业停车场
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可以应用于大型商场、购物中心和商业区,通过实时监控车位状态,提供停车引导和车位预订服务,提高停车效率。

住宅区停车场
在住宅区,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可以帮助居民实时了解停车位状态,优化停车资源的利用率,减少找车位的时间,提高停车体验。

办公楼停车场
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在办公楼内可以实现对停车场的智能管理,为员工提供便捷的停车服务,同时可以统计停车数据,进行优化管理。

公共停车场
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可以应用于公共停车场,如机场、火车站和体育馆,通过智能化管理和监控,提高停车场的利用效率和安全性。

⬇帮大家整理了单片机的资料

包括stm32的项目合集【源码+开发文档】

点击下方蓝字即可领取,感谢支持!⬇

点击领取更多嵌入式详细资料

问题讨论,stm32的资料领取可以私信!

6. 问题解决方案与优化
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传感器数据不准确:确保传感器与STM32的连接稳定,定期校准传感器以获取准确数据。

解决方案:检查传感器与STM32之间的连接是否牢固,必要时重新焊接或更换连接线。同时,定期对传感器进行校准,确保数据准确。
设备响应延迟:优化控制逻辑和硬件配置,减少设备响应时间,提高系统反应速度。

解决方案:优化传感器数据采集和处理流程,减少不必要的延迟。使用DMA(直接存储器访问)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减少CPU负担。选择速度更快的处理器和传感器,提升整体系统性能。
显示屏显示异常:检查I2C通信线路,确保显示屏与MCU之间的通信正常,避免由于线路问题导致的显示异常。

解决方案:检查I2C引脚的连接是否正确,确保电源供电稳定。使用示波器检测I2C总线信号,确认通信是否正常。如有必要,更换显示屏或MCU。
栏杆控制不稳定:确保栏杆控制模块和控制电路的连接正常,优化控制算法。

解决方案:检查栏杆控制模块和控制电路的连接,确保接线正确、牢固。使用更稳定的电源供电,避免电压波动影响设备运行。优化控制算法,确保栏杆的启动和停止平稳可靠。
系统功耗过高:优化系统功耗设计,提高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

解决方案:使用低功耗模式(如STM32的STOP模式)降低系统功耗。选择更高效的电源管理方案,减少不必要的电源消耗。
优化建议
数据集成与分析:集成更多类型的传感器数据,使用数据分析技术进行停车场状态的预测和优化。

建议:增加更多环境传感器,如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等。使用云端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和存储,提供更全面的停车场管理服务。
用户交互优化:改进用户界面设计,提供更直观的数据展示和更简洁的操作界面,增强用户体验。

建议:使用高分辨率彩色显示屏,提供更丰富的视觉体验。设计简洁易懂的用户界面,让用户更容易操作。提供图形化的数据展示,如实时图表、车位地图等。
智能化控制提升:增加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根据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自动调整停车场管理策略,实现更高效的停车管理。

建议:使用数据分析技术分析停车场数据,提供个性化的控制建议。结合历史数据,预测可能的停车需求和变化,提前调整管理策略。
7. 收尾与总结
本教程详细介绍了如何在STM32嵌入式系统中实现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从硬件选择、软件实现到系统配置和应用场景都进行了全面的阐述。通过合理的技术选择和系统设计,可以构建一个高效且功能强大的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1_84204806/article/details/139880751

网友A:
智能化进入生活的日日常常了。

网友B:
相关原理图能发一下嘛?

网友C:
我觉得这个系统最重要的是管理软件。

网友D:
设计一个基于STM32的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需要考虑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以下是一个基本的设计方案,包括系统架构、硬件选型、软件功能和实现步骤

网友E:
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通常包括以下几个主要部分:入口控制:识别车辆并控制入口闸门

网友F:
出口控制:计算停车费用并控制出口闸门。车位检测:实时监测车位占用情况。用户界面:提供用户交互界面,如显示屏和按钮。数据管理:记录停车数据并进行管理。通信模块:与远程服务器通信,上传数据和接收指令

网友G:
管理系统可以用通过RFID读卡器识别车辆

网友H:
根据车辆识别结果控制闸门。

网友I:
车位监测,通过传感器监测车位占用情况

网友J:
可以根据停车时间计算费用。

网友K:
用户交互,通过显示屏和按钮提供用户交互

网友L:
其实管理主要是记录停车数据并进行管理。

网友M:
一般来说,需要与远程服务器通信,上传数据和接收指令

网友N(2024-07-27):
通过超声波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采集停车场车位数据,并实时显示在OLED显示屏上。系统根据车位状态自动控制电动栏杆,实现停车场的自动化管理。

网友O:
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一般是多大的项目?

网友P(2024-08-28):
超声波传感器:用于检测车位是否被占用。
红外传感器:用于检测车辆的进出。
摄像头(可选):用于车牌识别或进一步监控。

网友P:
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 STM32 外设(如 GPIO、ADC、UART、I2C、SPI)并生成初始化代码。然后在 STM32CubeIDE 中进行编写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