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的8051必须使用官方的烧录器吗

楼主:
芯圣的8051必须使用官方的烧录器吗,是否可以用通用的那种

网友A(2024-06-29):
应该是吧。

网友B:
可以用轩微的烧录器,但是这个有点贵,只是烧录速度快很多而已

网友C:
可以用第三方的,只是贵点。

网友D:
国产非ARM架构的烧写器可选比较少

网友E:
8051的烧录器都好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