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教CAT1模块有支持3.3V低功耗的吗

楼主(2024-06-27):
CAT1模块有支持3.3V低功耗的吗,想做一个干电池,锂亚电池,锂电池通用版的cat1通讯电源方案

网友A:
CAT1 一般都是3.8V 供电,而且要求发送数据瞬间可能需要2-3A电流,最好还是升压

网友B:
锂亚电池问题不大,需要升压电路+RTC或外部触发唤醒,如此就是低功耗。不要纠结于电池电压上,老弟儿

成熟方案如智能水表,锂亚电池寿命在5年以上,这也是为何有些智能水表在6年左右会被换表的原因之一。

网友C:
没玩过,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