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流和开关频率有关的调制方法和电路是什么?

楼主(2024-06-27):
一个全桥DCDC,控制IGBT桥的开关频率,低压侧到变压器输入侧的电压占空比不变,频率增大,电流会随着开关频率增大而增大;变压器高压侧整流后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都会随着开关频率的增大而增大。请问这是什么控制方法和原因?

网友A:
比如电阻串联电容。
容抗、感抗会随着频率变化。

只能是这样理解,低压侧串了一个电容防止偏心,频率增加整体阻抗在减小因而低压侧输出电流在增大,高压侧电压电流都在增大。
全桥DCDC,中间有一个升压变压器,还串了一个电容防止偏心,我不知道这个电容还有什么作用?频率升高,容抗减小,变压器线圈感抗增大,那么只有这样容抗减小的比感抗增大的要多,所以整体阻抗在减小,低压的输出电流在增大,高压部分的输出电压电流都会增大?

网友B:
pfm
变频调制,比如llc电路的控制方法

变频调制是我所说的每个周期的占空比不变是50%,但是随着频率的增加周期在减小这种调制方法吗?这种调制的生成办法就是改变载波频率了?

网友C:
不是占空比不变吧?是导通时间不变,改变频率。

占空比是50%始终不变,频率增加周期减小: 如果按照你说的导通时间不变,改变频率,那么频率在从较小的值到较大的值相差10倍开关频率,那么会在整个阶段都在维持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