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低功耗如何验证?

楼主(2024-06-27):
芯片的低功耗一般都是怎么验证的?就拿万用表测量吗?

网友A:
看你要验证什么样的功能了,是待机时长吗?

网友B:
要测量功耗肯定是得用万用表这类仪器了

网友C:
可以使用电池供电 电池容量是一定的 看能用多长时间啊

网友D:
使用万用表进行测量肯定是不准确的

网友E:
低功耗的时候电流都到微安的级别了

网友F: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微安计进行测量呢

网友G:
如果仅仅验证低功耗时候的电流 那么用万用表是不够精确的

网友H:
可以根据一定时间内消耗的电量来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