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03x的 运算放大器 偏置电压如何设置

楼主(2024-06-27):
LKS32MC03x的 运算放大器 偏置电压如何设置

网友A:
在芯片上电之初,电机尚未工作时,运放输入信号为 0V,此时通过 ADC 对该路运放进行采样,
采到的值就是 Gain*Voffset,软件上将其保存下来,之后读到的该路运放的采样值,都减掉保存的运
放零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芯片上电之初,电机尚未工作时,运放输入信号为 0V,此时通过 ADC 对该路运放进行采样,
采到的值就是 Ga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