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的BLDC电机驱动原理说明

楼主(2024-06-27):
STM32的BLDC电机驱动代码说明
STM32的BLDC(无刷直流电机)电机驱动代码主要涉及对电机三相绕组的控制,以实现电机的正常运行。在参考文章3中提到了基于STM32F1的有无传感器BLDC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源码。其中,无传感的的实现是基于反电动势过零点实现的,这与霍尔实现有所不同。
代码通常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 初始化:设置STM32的GPIO、定时器(TIM)等硬件资源,以控制电机的三相绕组。
  • PWM生成:使用定时器生成PWM信号,控制三相绕组的通电时间和电流大小。参考文章1中提到了PWM频率的定义,如DEF_PWMFRE_16K表示PWM频率为16kHz。
  • 六步换向:根据电机的转子位置和电机的转向,通过改变三相绕组的通电顺序,实现电机的六步换向。
  • 控制算法:包括速度控制、电流控制等,以实现电机的稳定运行和性能优化。参考文章3提到了直流无刷霍尔传感方波速度、电流、双闭环PID控制实验。
六步换向原理说明
无刷直流电机的六步换向原理是基于电机的三相绕组和转子的相对位置来实现的。具体原理如下:
  • 电机结构:无刷直流电机由定子和转子组成,定子上有三相绕组(A、B、C),转子由永磁体构成。
  • 六步换向:为了驱动电机旋转,需要按照一定的顺序给三相绕组通电。这个顺序通常是一个六步的循环,每步对应转子旋转60度的角度。在参考文章4中提到了这种通电顺序可以写成(A,B),(C,B),(C,A),(B,A),(B,C),(A,C)等。
  • 通电方式:在每一步中,只有两相绕组通电,第三相绕组悬空。通过改变通电的两相,可以产生旋转磁场,从而驱动转子旋转。
  • 死区时间:为了防止一相的上下桥臂同时导通导致损坏,需要在换向过程中设置一定的死区时间。
  • 刹车功能: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使电机迅速停止。这可以通过关断所有绕组的通电来实现。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应用场景(如四轴飞行器和四旋翼)中,直接刹车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
综上所述,STM32的BLDC电机驱动代码主要涉及电机的初始化、PWM生成、六步换向和控制算法等部分。而六步换向原理则是基于电机的三相绕组和转子的相对位置来实现的,通过改变通电顺序产生旋转磁场,从而驱动电机旋转。

网友A:
BLDC的驱动和其它类型电机的驱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电机驱动哪一款比较好

网友C:
通过配置GPIO为输出,可以控制电机驱动器的使能、相位和方向。

网友C:
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由定时器产生,用于控制电机三相绕组的通电时间和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