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PI时钟通信不稳定

楼主(2024-06-27):
在配置SPI时钟时,将极性和相位设置为CPOL=0, CPHA=1,为什么会通信不稳定呢?

网友A:
稳定性和这两个没啥关系

网友B:
是不是接线质量有问题?

网友C:
如果主设备的设置是 CPOL=0, CPHA=1,那么从设备也必须配置为相同的设置。如果两者不匹配,将会导致数据传输的不稳定和错误。

网友C:
SPI 时钟相位 (CPHA) 和极性 (CPOL) 的设置需要与从设备的设置匹配。如果不匹配,会导致通信不稳定或失败。

网友C:
不同的 SPI 设备可能对时钟信号有不同的要求,以下是四种可能的组合:

CPOL=0, CPHA=0 (模式 0): 时钟空闲状态为低电平,数据在时钟上升沿采样。

网友C:
CPOL=0, CPHA=1 (模式 1): 时钟空闲状态为低电平,数据在时钟下降沿采样。

网友C:
CPOL=1, CPHA=0 (模式 2): 时钟空闲状态为高电平,数据在时钟下降沿采样。

网友C:
CPOL=1, CPHA=1 (模式 3): 时钟空闲状态为高电平,数据在时钟上升沿采样。

网友D:
在配置SPI时钟时,设置时钟极性(CPOL)和相位(CPHA)可以影响通信的稳定性。对于SPI通信,CPOL和CPHA的配置决定了数据采样和数据传输的时序。如果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通信不稳定。

网友D:
时钟相位和极性配置不匹配:

SPI通信的主设备和从设备需要在时钟相位和极性上匹配。如果主设备和从设备在CPOL和CPHA的设置上不一致,数据采样和传输时序会出现问题,导致通信不稳定。
时钟频率过高:

如果SPI时钟频率过高,超出了从设备能够处理的范围,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尝试降低SPI时钟频率,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信号完整性问题:

确保SPI信号(时钟、数据、片选)在硬件上没有干扰或信号衰减问题。检查线路长度和布线质量,避免信号反射和串扰。
从设备响应时间不足:

从设备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响应主设备的指令。确保从设备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数据,避免过快的通信速率导致的数据错误。
片选信号问题:

确保片选信号正确拉低并保持有效状态,直到数据传输完成。如果片选信号不稳定,可能导致从设备误操作。
时序错误:

重新检查SPI的时序图,确保在CPOL=0, CPHA=1配置下,数据在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采样。确保数据传输和采样在正确的时钟边沿。
在CPOL=0, CPHA=1的情况下:

时钟在空闲时为低电平(CPOL=0)。
数据在时钟上升沿(低到高)采样,在下降沿(高到低)改变(CPHA=1)。
请确保在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正确匹配这些时序。如果仍然不稳定,可以尝试使用其他CPOL和CPHA的组合(如CPOL=0, CPHA=0,或CPOL=1, CPHA=1)来测试通信稳定性。

网友D:
调试步骤
确认主设备和从设备的CPOL和CPHA配置相同。
尝试降低SPI时钟频率。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信号完整性。
确认从设备有足够的响应时间。
确保片选信号稳定且正确。
重新检查和验证时序配置。
通过这些步骤,通常能够找到并解决SPI通信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E:
极性等信号,要看对接的设备是什么要求。不能随意改变吧。

网友F:
可能是钟信号受到外部干扰

网友G:
可能是数据速率过高

网友H:
在SPI通信中,主设备和从设备需要严格同步时钟信号。如果两者之间的时钟信号存在偏差或不同步,就可能导致数据采样和输出的时刻不一致,从而造成通信错误。

网友I:
尽管CPOL=0, CPHA=1是一种有效的SPI配置模式,但如果主设备和从设备的配置不一致,或者配置过程中存在错误(如错误的引脚连接、错误的寄存器设置等),都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J:
可能是你的设置主从不匹配

网友K(2024-07-31):
可能是由于CPOL和CPHA设置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L(2024-08-31):
CPOL和CPHA的设置会影响数据采样和数据变化的时序。

网友M:
可以输出比较信号

楼主(2024-10-29):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和这两个没啥关系

可是我觉得别的地方也没啥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极性等信号,要看对接的设备是什么要求。不能随意改变吧。

是滴 任何改变都可能影响信号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你的设置主从不匹配

嗯。单独一个是不行的,肯定要同步

网友N(2025-01-25):
你设置的CPOL=0, CPHA=1,要求在时钟的上升沿采样数据,下降沿发送,确认从机的SPI模式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O:
如果主从设备的时钟相位和极性不匹配,肯定会导致通信问题,最好核对从机的手册配置要求。

网友P:
SPI通信不稳定还可能是时钟频率太高了,从机无法及时响应,试试降低时钟频率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Q:
确保SPI线的信号质量,比如线缆过长或者电气干扰,会导致时钟或数据信号失真。

网友R:
如果你的SPI引脚没有加拉/下电阻,可能会受到外部干扰,建议在硬件上做些抗干扰优化。

网友S:
CPHA=1模式要求数据在时钟周期的第二个边沿采样,从机可能需要额外的时间处理信号。

网友T:
通信不稳定也可能是因为从机启动时间不够,试试在发送数据前增加一些延时。

网友U:
确保数据线(MOSI、MISO)和时钟线的匹配阻抗合适,不然高频下容易出现信号反射。

网友V:
SPI寄存器配置的时候,注意不要误修改其他无关的设置,可能也会间接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W:
最简单的办法是切换到其他CPOL和CPHA模式测试,看是否能找到更加稳定的组合。

网友X:
可能您的设置与主服务器和从服务器不匹配

网友B:
确保spi电缆的信号质量,例如过多的电缆或可能导致时钟或数据信号失真的电气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