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初始化命令和配置命令怎么校对是否正确?

楼主(2024-06-28):
发送给AD7175-8的初始化命令和配置命令怎么校对是否正确?我这个初始化命令错误 导致设备没办法正常工作。。。。

网友A(2024-08-31):
初始化命令和配置命令的正确性对于确保设备正常工作至关重要。

网友A:
数据手册通常包含详细的寄存器描述、初始化和配置命令的要求以及寄存器的设置位。

网友B:
这个正确与否可以看看这个发送的命令是否是一致的啊

网友C:
一般是看手册,看看手册需要发送的内容,然后对比一下就好了

网友D:
我建议还是找例程,一般外设也会有例程的

网友E:
从最基本的初始化开始,逐步增加配置步骤,每次增加后都进行测试,确保每个步骤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F:
这种初始化命令也是有顺序的,得需要注意啊

网友G:
可以使用STM32的调试工具(如ST-Link)连接到目标板,通过调试器查看寄存器的实际值,并与预期值进行对比

网友H: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抓取CANFD的信号,检查波特率、帧格式等是否正确

网友I:
在初始化代码中加入串口打印调试信息,输出关键寄存器的值,通过串口监视器查看这些值是否正确

网友J:
其实可以在关键步骤设置LED指示,通过观察LED的状态变化来判断初始化流程是否正确

网友K:
编写单元测试用例,对每个初始化和配置步骤进行单独测试,确保每个步骤都能正确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