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程序卡死的问题

楼主(2024-06-28):
遇到程序卡死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多个原因引起的。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和相应的解决方法:

可能的原因

Ymodem传输过程中的错误:

传输过程中出现数据包丢失或错误,导致程序下载不完整或数据损坏。

程序入口地址错误:

下载的程序入口地址设置不正确,导致在执行时找不到正确的入口点。

中断配置问题:

中断向量表未正确配置或下载程序后中断未正确初始化,导致程序卡死在中断处理上。

栈和堆配置问题:

栈或堆配置不合理,导致程序运行过程中栈溢出或堆内存不足。

外设初始化问题:

外设未正确初始化或初始化顺序有误,导致程序卡死在等待外设准备好的过程中。

调试器配置问题:

调试器配置不当,导致程序下载完成后未正确复位或启动。

楼主:
解决方法
检查Ymodem传输过程:

确认Ymodem传输过程中无错误,确保数据包传输完整。
使用校验功能(如CRC校验)确认传输文件的完整性。
确认程序入口地址:

检查下载程序的入口地址是否正确,确保入口地址与实际程序地址匹配。
确认启动代码正确设置程序计数器(PC)指向程序的起始地址。
检查中断配置:

确认中断向量表地址正确,且中断处理函数已正确定义和初始化。
在程序开始运行前,禁用所有中断,逐步调试启用各中断,确定是否某个中断引起问题。
调整栈和堆配置:

根据程序需求,合理设置栈和堆的大小,避免栈溢出或堆内存不足。
在IAR的链接文件(.icf文件)中检查和调整栈和堆的配置。
初始化外设:

确认所有外设已正确初始化,且初始化顺序合理。
在程序卡死的地方添加调试信息或使用LED指示,以确认具体卡死的位置。
检查调试器配置:

确认调试器配置正确,确保下载程序后能正确复位和启动。
在IAR调试器设置中,检查和调整复位方式和启动设置。

楼主:
示例调试流程
验证Ymodem传输:

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如Tera Term)确认文件传输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检查程序入口地址:
.section .isr_vector
.word _estack
.word Reset_Handler

初始化中断和外设:

c
void SystemInit(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 初始化外设
    GPIO_Init();
    UART_Init();
}

配置栈和堆:

text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4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200;
调试器设置:

在IAR中,打开“Project Options”,检查“Debugger”设置,确保复位和启动设置正确。
通过上述可以解决华大HC32F4A0在通过Ymodem协议下载程序后卡死的问题。

网友A:
怎么确定是栈设置太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