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通过单片机采集音频并通过USB发送给PC

楼主(2024-06-28):
硬件选择和连接
单片机选择:

选择支持USB功能且性能足够处理音频数据的单片机。例如,STMicroelectronics的STM32系列、NXP的Kinetis系列或Microchip的PIC32系列。
音频采集芯片:

选择适合的音频采集芯片(ADC),如TI的PCM1808、Cirrus Logic的CS5343等。这些芯片负责将模拟音频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硬件连接:

将音频采集芯片连接到单片机的I2S或SPI接口,用于传输音频数据。
确保单片机的USB接口与PC连接,用于传输音频数据到PC。
2. 音频数据采集
音频采集配置:

配置音频采集芯片的采样率(如44.1kHz、48kHz)和分辨率(如16位、24位)。
单片机音频数据采集:

使用单片机的I2S或SPI接口读取音频数据。
配置DMA(直接存储器访问)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减少CPU负担。
3. USB音频传输
USB配置:

配置单片机的USB外设为音频设备(USB Audio Class),这样PC可以识别单片机作为音频输入设备。
使用USB库(如STM32的USB Device Library)实现USB Audio Class。
音频数据传输:

将采集到的音频数据通过USB传输到PC。可以使用USB端点(Endpoints)传输音频数据流。
4. PC端接收和处理
USB驱动程序:

PC端需要安装合适的USB驱动程序。现代操作系统(如Windows、Linux、macOS)通常内置支持USB Audio Class,无需额外驱动。
音频处理软件:

使用音频处理软件(如Audacity、Adobe Audition)或自定义软件接收和处理音频数据。

楼主:
示例实现步骤
以下是一个基于STM32单片机的简化示例:

硬件连接:

将PCM1808音频采集芯片的I2S接口连接到STM32的I2S接口。
将STM32的USB接口连接到PC。
STM32代码配置:

初始化I2S接口以采集音频数据:

c
void I2S_Init(void)
{
    // 配置I2S外设
    // 配置采样率、数据宽度等
    // 启用DMA传输
}

初始化USB音频设备:

c
void USB_Init(void)
{
    // 配置USB外设
    // 使用USB Device Library配置USB Audio Class
}

楼主:
音频数据采集和传输:

c
void Audio_Transfer(void)
{
    // 从I2S接口读取音频数据
    // 将数据通过USB端点发送到PC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I2S_Init();
    USB_Init();

    while (1)
    {
        Audio_Transfer();
    }
}

楼主:
注意事项
实时性:

确保音频数据采集和传输的实时性,避免数据丢失或延迟。
音质:

合理配置采样率和分辨率,确保音频质量。
稳定性:

处理好USB连接的稳定性,避免数据传输中断。
通过以上步骤和注意事项,可以实现通过单片机采集音频并通过USB发送给PC的功能。

网友A:
USB的传输速率能达到这么快吗?

网友B(2025-03-19):
引用 楼主:
音频数据采集和传输:

c

您好,mcu算新手,最近正在学习这块知识,能不能发送一下这部分的源码学习,谢谢!
9748404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