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为什么不建议直接在中断中执行主函数逻辑?

楼主(2024-06-28):
因为中断服务程序应该尽可能简短和高效。直接在中断中调用 main 函数或执行长时间的逻辑会导致以下问题:

中断延迟:如果中断处理时间过长,可能会延迟其他中断的响应,影响系统的实时性。
栈溢出:中断嵌套或长时间执行可能导致栈溢出。
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代码结构混乱,难以理解和维护。

网友A:
中断函数里面最好只处理很少量的数据,要不然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B:
不用说主函数了  普通函数都最好不要执行啊

网友C:
是否可以在中断函数中进行喂狗的操作呢

网友D:
如果需要处理的内容比较简短 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中断中进行处理呢

网友E:
主要还是要考虑一个实时性的问题了

网友F:
主函数就是主函数 怎么可能放入中断处理函数呢 这是不可能得啊

网友G:
在中断函数中直接调用其他函数是一个好的处理方法吗